STM32F0-Discovery发热

楼主(2012-07-18):
各位有没有发现,STM32F0-Discovery插在电脑上久了,ST-LINK那里发热挺大的?

楼主:
空调房里,手摸上去还是明显感觉到热量啊

网友A:
还没注意过,我还没用它很久,一直在忙工作的事

网友B:
应该还行,没觉得太热,STM32F0-Discovery上的ST-LINK 也就是个STM32F103。

网友C:
夏天天气比较热

网友:
不会是烧了吧?能正常工作应该就没事

网友D:
为什么我插上电脑后没有找到驱动?

网友E:
没觉得怎么热,LZ检查一下电路板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