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好找到IC 的封装尺寸

楼主(2012-07-18):
怎么好找到IC 的封装尺寸,有没有查询的软件之类的

网友A:
这话读着怎么这么绕口呢?楼主度娘去吧。

网友B:
封装尺寸看datasheet啊

网友C(2012-08-22):
找到IC 的封装尺寸?datesheet里边没有吗?可以直接查某一个IC的封装,一般的封装尺寸都有的

网友D:
不好说哈。。。。

网友E:
现在不用度娘了  用360搜索

网友F: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