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改封装对话框,但是找不到库,

楼主(2012-07-18):
是为什么?只有那个对话框,我想用common库里的一个元件,但是这里什么都不显示,照片在附件内。

网友A:
你这个软件用多久了?好像是你软件问题,下面都灰色不可操作

楼主:
我刚装上,是下面Items的原因,这个如果使用*就可以了,把库全选上。

还有个问题求教楼上朋友,改封装后,走的线会随着方向的改变,而乱了,我想改封装后,不用他改线,我手动改一下就可以,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protect ro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