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RAT1重映射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7-18):
请教下,如果STM32F或者STM32L的串口重映射到PB6、PB7上,是否还能用flash loader软件下载程序和数据,谢谢。

楼主:
没人解答么:dizzy:

网友A:
应该要用非映射的串口吧.
如果没记错:BOOT要跳线,用固化程序下载.映射是恢复正常跳线,并执行用户程序后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