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捕获

楼主(2012-07-18):
想用1个普通定时器实现3路PWM信号检测可行么?
void  TIM4_Config(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4,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 ENABLE);
}

网友A:
应该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用普通的I/O模拟么

网友B:
普通口可以模拟,就是精度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输入捕获加中断的形式应该可以实现,就是不知道如何实现捕获上升沿到下降沿的切换……

网友B:
用外部中断处理,上升沿时进中断置标志捕获,再改变外部中断方式为下降沿,下次外部中断捕获就结束。如果够快,也可以查询

楼主:
是在捕获中断中将上升沿改为下降沿么,有点迷糊……:L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SET)
  {
    /* Clear TIM3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2);
    if(CaptureNumber == 0)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1 = TIM_GetCapture2(TIM4);
      CaptureNumber = 1;
    }
    else if(CaptureNumber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2 = TIM_GetCapture2(TIM4);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
        Capture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
      else
      {
        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1) + IC3ReadValue2);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TIM3Freq = (uint32_t) 72000/ Capture;
      CaptureNumber = 0;
    }
  }在这个中断里如何改才能把上升沿捕获改成下降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