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型号请教

楼主(2012-07-18):
请众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图中的白色继电器是什么规格和型号?有类似产品的请推荐一种,此继电器左边是PLC,猜这个可能跟PLC有关,但具体起什么作用不知道,曾在网上搜到端子继电器这个名词,但图片中的是否属于这种?谢谢大家!

网友A:
下面不是有型号及规格的吗?晕

网友B:
图片不清楚,还剪掉规格···

网友C:
植入性广告。。。

网友D:
接触器吧?

网友E:
个头这么大的玩意,上面一定有型号吧,不过我怎么看着像接触器啊。。。

网友F:
我刚见过类似的继电器,就像端子一样,是一片片的,很薄很薄

网友G:
考大家吗?有规格型号还遮挡起来

网友H:
把型号参数盖住考大家!!:funk:

网友I:
晕  忙的一米  谁有时间玩这个  如何选型  导通电流,吸合电压,阻抗,频率,额定功率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