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请教大虾们

楼主(2012-07-18):
对于三极管放大射级偏置电路,静态电流Ic是由Re决定的吗,不是由Ib决定的吗?意思是三极管不能决定Ic的电流?

网友A:
我觉得Ic的选择是根据实际电路或一般经验来的,确定Ic后再反推Ib。比如要想三极管ICQ为1mA,后级电路需要前级集电极输出叠加的直流电平为2v,那就通过射极或集电极电阻大小设定。

楼主:
如果说Re选的过大的话,Ue/Re不就非常小了?那不等于没放大了?

网友A:
对于共射放大,放大倍数由集电极回路阻抗×B和基极回路阻抗的比值决定。一般Re用来设置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或者提供交直流负反馈,先保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Re选大后,如果没有电容旁路Re,由于Re的负反馈作用,会使交流信号放大倍数减小很多。

楼主:
明白了,多谢CPL了,这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