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STM8,不支持长的子函数?

楼主(2012-07-18):
一个子函数有420多行,编译不过。将此函数的内容直接复制到MAIN中,编译就成功。太怪异了。好在这个函数只调用了一次,如果调用多次,那就太坑跌了。

STVD+CXSTM8,是不是哪里要设定一下?

CXSTM8中有像KEIL C51那样的bit位操作数据类型吗?现在用C的操作符来置位清零觉得不是很爽。

还有,要下载进单片机的文件是不是要生成HEX文件?以前没玩过这些,真的不懂。

程序是从KEIL C51移植过的,KEIL中没这么多问题。

网友A:
错误信息贴出来

网友B:
你子函数调用多不?是不是刚好超过堆栈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 cpstm8 main.c:600(12) missing prototype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ain.o - 3 error(s), 0 warning(s)

话说第600行就是这个子函数调用的那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子函数不多,程序总共才1000行左右,就出错这个函数就占了400多行。这个出错函数内部总共只调用了三个函数,都不长,最多也就十几二十行;而且出错函数内部只调用这三个函数,没有别的语句。三个函数内部都未调用其他函数。

我将MEMOEY MODELS从SHORT STACK(+MODS0)改成LONG STACK(+MODSL0)也不行。

楼主:
程序是从KEIL C51移植过来的,只修改了头文件和底层四个函数,就是系统时钟和GPIO部分。这个编译出错的函数不是这四个底层函数之一。

KEIL C51方案能稳定运行。

移植到STM8L后,想不到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就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函数在的定义,STM8里不识别

网友A:
从错误信息来看  缺失对你所调用函数的声明
另外一个函数写400行 这很不靠谱  除非是简单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搞错了,不是400多行,是800多行,就是SPI接口对寄存器的初始化。一个写寄存器地址,一个写参数。另一个延时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KEIL C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查出问题了,原来函数是:void XXXX()这种写法,在KEIL C里面是没有问题的;在CXSTM8中就通不过。改成:void XXXX(void)就好了。

多谢楼上各位!

楼主:
CXSTM8中有像KEIL C51那样的bit位操作数据类型吗?

网友C:
STM8有类似的bit位操作数据类型

网友D:
在KEIL C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你子函数调用多不?是不是刚好超过堆栈层数?

网友F(2013-11-13):
引用 网友C:
STM8有类似的bit位操作数据类型

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