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数字信号如何稳定传输50米以上?

楼主(2012-07-18):
总系统临时又加入了一个采集子系统,距离总系统机箱有50米左右,两者之间有5个I/O口通信(开关量),电平是3.3V的,想问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案能保证两者之间的高可靠传输。谢谢!请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以下,主系统是工控板,接口是板载的IO口,3.3v电平,子系统是ARM的IO口,也是3.3V电平。
两边各加一块74LVC245作为驱动和隔离芯片,中间通信线长50米,是否可行?

网友A:
转换一下吧,要不然单片机的I/O口引出50米……

网友A:
单向的就好办了,参考PLC,MCU->光耦->10mA电流……10mA电流->光耦->MCU

网友B:
用差分传输

网友C:
单向的就好办了,参考PLC,MCU->光耦->10mA电流……10mA电流->光耦->MCU
引用 网友A:

正解,用光耦隔离,加大电流。

楼主:
我在网上搜了不少,推荐74245作隔离的方案还蛮多,不知道跟光耦比,哪种驱动能力更强?

网友D:
加 强上拉即可,比如上拉电阻300欧姆。

网友E:
变电压传输为电流传输

网友F:
转换成LVDS即可,TI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G:
呵呵,都不可靠!!!
建议更改设计,采用485传输

网友C:
呵呵,都不可靠!!!
建议更改设计,采用485传输
引用 网友G:

成本要不要考虑啊!就是一个高低电平的开关信号,用通信芯片!
再说那个485也只过是差分!

网友H:
用485芯片转换后传输!
一定可以的。
只要你的信号频率不超过几百KHZ,肯定可以

网友G:
另一个办法:采用2.4G模块

网友I:
转换成12~24

网友D:
楼上建议用光耦的,485的,加驱动芯片的,都可以,不过如果硬件已经做好了,再改的话很麻烦哦!
所以,我建议还是在IO口上并上拉电阻,这个最简单,改动最小。加上拉电阻的本质意义:将电平传输转成电流传输。软件配合下,采用多次读取,剔除异常值的方法(类似于串口信号的电平判断方法),一般来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