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BOOT失败,求指教!!!!

楼主(2012-07-18):
在TI的C6424官方开发板平台上,程序已正确(写入后读取效验通过)导入外部I2C器件.引导方式也设置为I2C模式,但上电BOOT失败,检测时钟和数据总线时发现,交互出现异常,过程如下:
步骤            主器件DSP                  从器件EEPROM
  1        发8位从器件地址------->
  2                                 <-----回复ACK
  3        发读取段地址高8位----->
  4                                 <-----回复ACK
  5        发读取段地址低8位----->
    在发送完段读取地址的低8位后,从器件没有回复ACK,给出的地址未超过从器件范围.挂仿真器,对从器件读写均正常.
    求指教!!!!!!!!!!

网友A:
你CCS里面通过仿真器读是同一段地址吗?

楼主:
CCS 里读的是相同位置,挂仿真器CCS可以读写,但BOOT时,就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程序里的时钟设计什么的。

这些在CCS下是由GEL做的。独立启动时,没有GEL了,都需要自己做。

如果你这个程序本身就是Bootloader,那需要研究一下,你的I2C器件是否与BOOT ROM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