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请教如何建立函数库

楼主(2012-07-18):
请教一下如何对dsPIC用C编写的子程序建立函数库,以后使用只需要包含一个头文件,而子程序的具体实现被隐藏了,谢谢

网友A:
打包生成LIB文件,然后在程序中调用LIB文件。

具体如何打包生成LIB,因为各个版本的MPLAB不太一样,所以,你需要自行查看对应版本MPLAB的帮助手册

楼主:
举个例子吧,随便哪个版本的MPLAB,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在Peoject菜单--》Build Option菜单里设置。不同的编译器设置不一样,PIC16需要专门的软件,C30好像MPLAB IDE里有自带转换软件

楼主:
好像没有啊,有谁做过吗?

网友B:
按照这样设置,在源文件路径下会有一个.a的文件,就是库文件了

网友C(2022-09-05):
亲,解决方法有了么,没做过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