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乱叫

楼主(2012-07-18):
(无正文)

网友A:
做个标志呗,按下标志置1,响一次后清0,松开时清0

网友B:
#define MS    /10

void key_scan(void)
{
    ....

    if(key_valid){
        beep_time = 100MS;
    }
}

//---------------------------------------------
// beep_handle
//---------------------------------------------
//
// BEEP控制,每间隔10MS调用一次
//
void beep_handle(void)
{
    if(beep_time != 0){
        beep_time--;
        BEEP = ON;
    }else{
        BEEP = OFF;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这是要用定时器定时吗?

网友B:
每10MS调用一次,一般用定时器产生基本滴答通常取10MS较好,大于10MS的定时都由这个基本滴答来产生

就像RTC,滴答就是1S,其它时间都由这1S来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