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的电路

楼主(2012-07-18):
51单片机只有下降沿触发中断
可我需要对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将上升沿也转成下降沿,而下降沿保持不变的数字电路,最好用简单的与非门实现!用CPLD方法实现就不用说了。

网友A:
用单片机的两个中断管脚,一个直接连信号源 一个连经过反向的信号源。

楼主:
把信号分一路加阻容做延迟
同时输入到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
输出就剩下一个脉冲了

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办法,只用一个中断就行,请问谁知道这个阻容延时电路怎么搭?

网友B:
这个单片机不懂

网友C:
很多新型51单片机都能实现双沿触发。

网友D:
你需要实现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
好办!
使用以下方法:
1.信号------------->或门->单片机中断引脚
2.信号->反相器->(接到或门上)

使用反相器可将沿转换成另一个沿!
但要要注意你的频率必须要足够的快,得处理得过来啊。
中断程序一定要简练,不要做复杂的运算!

网友E:
信号直接接一个引脚。
信号结反相器接别一个引脚。
计数器值就是两个计数器值的和。

网友F:
好象就是前一次采样和后一次采样异或吧?

网友B:
但是还是时钟倍频了啊

网友B:
只是自己觉得没有倍频

网友G:
好像要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