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刷屏,实际应用中能刷多大的屏??

楼主(2012-07-18):
可能要用stm32f407来驱动液晶屏。。。请问下实际可用的话,stm32f407可以刷多大的屏??有没有参考资料可以介绍下?????????

网友A:
这个应该看是多少个点的屏,和你的主频来计算 了

楼主:
哦。。那407数据手册说是168M。。。那可以驱动多少点阵的呢???

网友B:
哦。。那407数据手册说是168M。。。那可以驱动多少点阵的呢???
引用 楼主:

主频跟驱动多少点阵有个屁关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来讲吧

网友C:
是啊,这个跟身高多少,能一顿吃多少包子一个道理。。

F4XX 没有 LCD 控制器,所以,没法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要是驱动大屏的话,外面加个LCD控制器比如SSD1963就应该是差不多可行的方案????

网友D:
我刷过1024*768的屏,不过频率比较低,640*480是肯定没问题的,可以看贴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ychany

网友A:
扫描频率和点阵大小有关的,不是主频,不过主频会影响整个工作效率

网友E(2013-10-23):
跟LCD的数据线有关系吗,我有一个800*480的24位数据线的RGB真彩屏,可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