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ADC前加模拟开关的案例,,

楼主(2012-07-18):
我这ADC前加多路模拟开关遇到问题了,,,我这现象是在从一路切换到另一路时,,ADC采集的码值一直都不稳定,,要1.5秒后才稳定

网友A:
在ADC之前加模拟开关一般是需要进行多路模拟量采集,而又想节省ADC芯片。
你说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先切换模拟通道->再进行AD采样
选用切换速度快的模拟开关,这样不会影响采样速度。

网友B:
模拟开关的内阻较大,会影响A/D转换的精度

网友C:
模拟开关不用的通道不能悬空,可统一下拉。

网友D:
很正常,产生了振铃,要求不高或者信号比较强的,可以在模拟开关后,接一个合适的负载电阻解决;要求高的麻烦些,加驱动,加匹配也可以解决,等待时间长点也可以避开

网友E:
可以选用模拟开关,不过更好的应该选择继电器来切换

网友F:
很多产品,经典的是多路电压、电流采集,我做过16路或32路,差分输入

楼主:
敢问楼上 是如何做的?用的是那个型号的模拟开关?    采集的电压范围是多少?我采集的是毫伏量,,,

网友G:
信号进模拟开关前要加射随器

网友H:
你的ADC类型是啥?

楼主:
AD7793....经模拟开关   测量毫伏量

网友H:
LZ啊,你认真看看你的ADC是啥类型,再认真找找相关资料你所用的这种类型的ADC有哪些特点和限制。别抓到手就用。

你百度一下Sigma-Delta的特点和限制吧。

网友I:
模拟开关的内阻较大,会影响A/D转换的精度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校准!!

网友I:
模拟开关,切换的时候会有冲击。
  切换完成后,过一会再开始采集

网友J:
应该不是由模拟开关本身导致的,正是如14楼说的,特别是在后级的滤波“较深”(这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示)导致的,如果没有信号通道切换时信号本身就比较连续的,一旦切换了,就有一瞬间输入信号为0,产生了一个阶跃信号,后级有滤波自然要时间来恢复。。
至于模拟开关的内阻如果是用在放大电路上这完全可以用硬件来补偿掉,加一路模拟开关将信号抽出就可,如果是直接接AD,那跟内阻就没有关系了,
但是使用模拟开关确实会有误差,但是不在于内阻上,而在于有漏电流,在信号较小时可能表现更严重。。

网友H:
晕死了,都说是ADC本身的特性导致的。怎么还一个劲的关心着切换开关来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