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与4066连接时的干扰问题,不该通的它导通

楼主(2012-07-18):
1、用51单片机直接控制4066时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的工作。
2、用4051扩展单片机的IO口, 然后 CD4051BE 和 CD4066BE 相连接。
    控制出现干扰问题,4051的输出端口接4066的控制端,当4051输出高电平时4066正常导通。然而没有选通的脚出现1.5到2.5的干扰电平(数字万用表测),本来4066不要导通的也导通了。
3、在4066控制端与地之间接一0.1U的电容,问题有好转。

能用4051扩展IO口,来控制4066吗?
我的芯片选型(CD4051BE、  CD4066BE)有错吗?
接0.1U电容抑制干扰行吗?
抑制干扰,或扩展IO口控制4066,还有其他的好方法吗?

网友A:
这不是干扰。
4051也不过是8选1的模拟开关,不是扩展GPIO的芯片。
4051没有选中的脚是高阻态的,无法控制4066的。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通过4051控制2片4066的8个开关,也是8选1,只要其中一个导通。
在4051的8个X端加 “下拉电阻”,10K的电阻接地。问题好像得到解决。

网友A:
那是因为悬空的脚是高阻,要加一个固定的偏置才可以。
你这个设计不好。

网友B:
4066的控制端对地接个电阻4.7K-10K

网友C:
无论什么模拟开关IC的控制端电平必须确定。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不能悬浮处于不确定的高阻态。

更为重要的是:被开关的模拟信号电平Vs必须限制在芯片供电电压范围内。就是:GND(或Vss) < Vs < Vcc(或Vdd)!

网友C:
因此,模拟开关与继电器金属触点的通断还是有差别的。不过模拟开关速度可达纳秒级。继电器开关速度简直是望尘莫及。

网友D:
要使用也是74hc138/74LS154/CD4514之类的译码器才对啊。
与51合作,尽量别使用cd系列的器件,非用不可时,你得仔细计算一下电平容限。

网友E:
LZ的要求举例如下:
如想把IO1的数字信号,通过I02~IO4的8种组合状态,选择到Y0~Y7的8路输出上用法如下:
用74HC138,G1接IO1,X0X1X2接IO2~IO4,  Y0~Y8接8路输出,另两个使能脚接成相应的电平即可。

楼主:
LZ的要求举例如下:
如想把IO1的数字信号,通过I02~IO4的8种组合状态,选择到Y0~Y7的8路输出上用法如下:
用74HC138,G1接IO1,X0X1X2接IO2~IO4,  Y0~Y8接8路输出,另两个使能脚接成相应的电平即可。 ...
引用 网友E:

1、我是想用3个IO口控制8个开关,不需要把其它的IO口数据输出。
2、现在选的开关器件是 4066,需高电平控制。而74hc138对应的是低电平,还要进行电平转换,增加元器件。所以就想用4051来控制。
3、发现4066还有100多欧的导通电阻,稍微有点大。有没有导通电阻小一点的相应的器件呢?对开关速度没有要求。

网友C:
用74HC4051而不是CD4051. 74HC4051导通电阻小。VEE不要接地(0V)而是接-5V。导通电阻可以小到2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