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瓶醋系列】之“教你用单片机一个腿 点亮一个灯”

楼主(2012-07-18):
设计电路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之前就会弄代码   对电路几乎 一无所知  看样子这样不行啊

所以打算开始弄 弄电路啥的

现在开始弄懂灯的电路

希望大家支持我

请问  设计灯的电路  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   多谢大家
--------------------------------------------------------------------------学习总结:
(1)LED典型工作V=2V,I=10MA
(2)要记住二极管的V-I特性图
(3)二极管的参数是正确使用二极管的依据应特别注意不要超过最大整流电流和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否则将容易损坏管子
灯工作功率太大,不好。
(4)对于一般片子  ,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

设计灯电路的一点想法,21IC 这个垃圾编辑帖子输入  字体怎么都重叠了(1)设计电路不差钱
(2)考虑PCB,灯电路体积尽量小。
(3)灯电路在不同单片机尽量通用
(4)元件尽量容易采购

考虑到体积 所以 三极管啥的就不用了   。
然后编程方面 尽量考虑正逻辑

由于灌电流能力一般比拉电流要大  所以要灌电流

目前用到的单片机   灌电流 最大有 2ma   、25ma、100ma的共三种,

led灯  一般 要5ma左右灯能亮  ,所以对于灌电流2ma的单片机   管教+电阻+led+vcc是不行的,得增大驱动电流  ,用啥增大   用飞利浦的74系列方向器

-----------------------------------------------------------------------
LED的datasheet找不着,
单片机的电气特性 没曲线图   只是取了几个典型值
反相器的描述也 不详尽

所以    目标就是半瓶醋

----------------------------------------------拿到一个不熟悉的单片机  要看看内部IO电路  看看 开漏  推挽 里面电路啥样

((一般来讲  若用于通信  则加上拉  高阻态  弄开漏)当然,这话说得可能有问题。)

拿到不熟悉的74系列反相器 一定要看看 输入电压 啥的 是多少,避免单片机的输出电压太小,驱不动反相器

------------------------------------------------------
实在没时间搞 咋办  好办?开发板咋搞  咱就咋搞。
这玩意 反正  时间长了不弄     就忘。照葫芦画瓢 也不错。

NO,  不好  。还是稍微懂点好

请各位大侠 把 与 灯 电路 相关的知识   晒一下

网友A:
一般小LED灯珠几个mA就能亮,直接通过IO口可以控制
譬如,5V --- 限流电阻 ---- 灯珠 ---- IO口
限流电阻取几百欧姆(当然在这之前最好看看IO的灌电流能力,有不少MCU的IO支持10-15mA的)

网友B:
你会弄代码,点亮一个灯都不会

不是撒谎“会弄代码”就是撒谎“灯不会”

楼主:
3楼 大侠  我会弄代码  不会弄灯电路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B%E5%BC%95%E8%84%9A

网友C:
硬件:把单片机IO口接一个1K电阻的一端,1K电阻的别一端接发光二极管的正端,发光二极管的负端接地。
软件:把单片机IO口置高,发光二极管亮;把单片机IO口置低,发光二极管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弄代码   代码是软件  。。

灯 是硬件   是的电路啊

点灯要知道灌电流  上拉下拉  开漏  之类的 这个我不懂啊

网友D:
不懂慢慢学,谁不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要是懂  就说说呗

网友E:
楼主啥专业毕业的呢

楼主:
10# 受不了了 大侠  牙齿好白

和专业没啥关系吧   专业都是浮云

网友F:
我以为LZ是来授课的。。。进来一看,原来是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  你等个几天再来 我就会授课了

网友G:
呵呵,楼主是真正的纯软件啊,先得学硬件基础才能搞外设。

网友H:
搞单片机只懂软件不懂硬件?真是悲哀呀。

网友I:
软硬兼修

网友J:
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及**方法   by  高人  chunyang

https://bbs.21ic.com/icview-129995-1-1.html

看来很多网友都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望看过本文后不再就此困扰。

一个重要的前提:灌电流和拉电流是针对端口而言的。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饱了,这叫“灌”。

                 灌电流(sink current)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内部流动的则是“灌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接至VCC,当该IO输出为逻辑0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ink current参数。

名词解释——拉:流出、排空,由内向外,由实而虚。一大杯鲜橙汁喝了,过会儿,憋的慌,赶紧找卫生间,一阵“大雨”,舒坦了,这叫“拉”。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外部流动的则是“拉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至GND,当该IO输出为逻辑1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ourcing current参数。

网友K:
回复 网友B:

会弄代码   代码是软件  。。

灯 是硬件   是的电路啊

点灯要知道灌电流  上拉下拉  开漏  之类的 这个我不懂啊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软件和硬件是分不开的。
就按你说的,你会弄软件,你看不懂硬件,你弄软件来做什么?难不成弄的软件跟电子没关系?

网友L:
电路设计电线最好不要绕线~

网友J:
楼主是说 自己不会画板子  中断定时器啥的 还是懂的

楼主:
51单片机让灯低电平亮有啥好处?https://bbs.21ic.com/icview-158209-1-1.html我发现有的电路特意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这样就多用了一个74ABT04D..是不是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电路的抗干扰性能提高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习惯,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通常情况下单片机IO口在输出低时可以流入的电流大过输出高时流出的电流,所以大多数时候输出低会有更大的电流驱动能力。至于你说的后面要加74ABT04D我认为不用和IO输出高或低混在一起,应该是就是IO口用了低输出许多时候也不能可靠点亮LED,加这个器件纯粹是为了进一步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M:
灌:喝啤酒。
拉:吐啤酒,也可理解为吐口水。
当然是喝啤酒喝得厉害了,也爽。吐啤酒或口水吐不出多少,吐得也痛苦。

网友C:
会画板子的不一定是硬件工程师;
不会画板子的不一定不是硬件工程师;
不懂硬件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软件工程师;
懂硬件的不一定能做得软件工程师。

网友N:
这帖子没意思。。。

网友O:
硬件:把单片机IO口接一个1K电阻的一端,1K电阻的别一端接发光二极管的正端,发光二极管的负端接地。
软件:把单片机IO口置高,发光二极管亮;把单片机IO口置低,发光二极管灭。 ...
引用 网友C:

+1

网友P:
我也想学习一下,请兄弟姐妹们解释的白话一些

楼主:
二极管最明显的性质就是它的单向导电特性,就是说电流只能从一边过去,却不能从另一边过来(从正极流向负极)。我们用万用表来对常见的1N4001型硅整流二极管进行测量,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时,表针会动,说明它能够导电;然后将黑表笔接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这时万用表的表针根本不动或者只偏转一点点,说明导电不良(万用表里面,黑表笔接的是内部电池的正极)。

  常见的几种二极管中有玻璃封装的、塑料封装的和金属封装的等几种。像它的名字,二极管有两个电极,并且分为正负极,一般把极性标示在二极管的外壳上。大多数用一个不同颜色的环来表示负极,有的直接标上“—”号。大功率二极管多采用金属封装,并且有个螺母以便固定在散热器上。

----------------------------------------------------------------------------------------------------

二、二极管的特性

  1 正向性

  外加正向电压时,在正向特性的起始部分,正向电压很小,不足以克服PN结内电场得阻挡作用,正向电流几乎为零,这一段称为死区。这个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正向电压称为死区电压。当正向电压大于死区电压以后,PN结内电场被克服,二极管导通,电流随电压增大而迅速上升。在正常使用的电流范围内,导通时二极管的端电压几乎维持不变,这个电压称为二极管的正向电压。

  2 二极管的反向特性

  外加反向电压不超过一定范围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是少数载流子漂移运动所形成反向电流,由于反向电流很小,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个反向电流又称为反向饱和电流或漏电流,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

  3 击穿

  外加反向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会突然增大,这种形象称为电击穿。引起电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电击穿时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如果二极管没有因电击穿而引起过热,则单向导电性不一定会被永久破坏,在撤除外加电压后,其性能仍可恢复,否则二极管就损坏了。因而使用时应避免二极管外加的反向电压过高。

  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单向导电的二端器件,有电子二极管和晶体二极管之分,电子二极管现已很少见到,比较常见和常用的多是晶体二极管。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几乎在所有的电子电路中,都要用到半导体二极管,它在许多的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诞生最早的半导体器件之一,其应用也非常广泛。

  二极管的管压降:硅二极管(不发光类型)正向管压降0.7V,锗管正向管压降为0.3V,发光二极管正向管压降为随不同发光颜色而不同。

  主要有三种颜色,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

  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不是线性关系,所以在将不同的二极管并联的时候要接相适应的电阻。

  4 二极管的反向击穿

网友Q:
神神叨叨的,有意思么。。

楼主:
打算弄multisim了

网友G:
兄弟,你真的该补一下硬件了。

1.你说的万用表黑表笔接电池+,那是指针表,数字表测二极管的时候红表笔是+。
2.51单片机采用低电平驱动,是因为51端口的灌电流负载能力远大于拉电流负载能力,但是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是CMOS工艺,端口输出的负载能力是对称的。
3.Multisim学不会硬件,拿烙铁学才可以。

楼主:
兄弟,你真的该补一下硬件了。

1.你说的万用表黑表笔接电池+,那是指针表,数字表测二极管的时候红表笔是+。
2.51单片机采用低电平驱动,是因为51端口的灌电流负载能力远大于拉电流负载能力,但是现在的单片机一般 ...
引用 网友G:

感谢

是啊 是该补一下了。已经下定决心了。打算从基础开始。

网友C:
这么多天还没搞定呢!
要考虑转行了!

楼主:
74ABT04是TTL 还是Cmos?

楼主:
这个帖子  楼主位  讲到了灯的电路  说得似乎不错 可以拿来看 以后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1)----学会释放CPU
https://bbs.21ic.com/icview-209007-1-1.html

楼主:
主题:stm32所有I/O和控制引脚的电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626-1-1.html

网友R: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学硬件没问题滴。

楼主:
多谢楼上 夸奖  呵呵。 我的目标是半瓶醋,不打算搞得太懂。

从周立功博客考个**,周立功基础扎实,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基础好。

第一章   计算机逻辑电路基础

1.3   晶体二极管
    半导体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物质,它不像导体一样能够完全导电,又不像绝缘体那样不能导电,它介于两者之间,所以称为半导体。我们常听说的美国硅谷,就是因为起先那里有好多家半导体厂商。
    在纯净的硅材料中掺杂将会大大地改变它的导电性能,掺入5价元素将多出一个电子形成N型半导体,掺入3价元素将少一个电子形成P型半导体,将P型和N型半导体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有特殊导电能力的器件,这个器件就是晶体管。

1.3.1 二极管的特性

                                  图 1.13 二极管示意图
     如图 1.13(a)所示为二极管的电路符号,它有两个电极,一个称为阳极(A),另一个称为阴极(K)。二极管最基本的特性是单向导电性,电路符号中箭头所指方向为电流容易流过的方向。表示若在阳极A加正电压,而在阴极K加负电压,则能流过较大的正向电流,如图1.13(b)所示;若所加电压极性相反,则流过的反向电流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 1.13(c)所示。

                              图1.14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实验电路
    利用如图1.14所示的电路可以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通过改变电源电压,同时监测回路电流和二极管正向电压,就可测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本电路通过计算机仿真软件Protel进行了仿真。从仿真结果中可以看出,当由于电源电压较低使二极管正向电压小于0.7V时,回路电流较小,当电源电压上升使二极管正向电压达到0.7V时,回路电流上升较快,而且电源电压继续上升,回路电流也继续上升,但二极管正向电压保持在0.7V不变。因此VT=0.7V被称为是这个类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可以这么认为,当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小于VT时,二极管未导通或未完全导通,而当二极管正常导通时,它的正向电压将保持在VT不变。因此回路电流可通过下式计算:

                                 图1.15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同样将图1.14中的电源电压反向,可以测量二极管的反向特性,这时会发现不论电源电压在图中所示范围内怎样改变,回路电流始终接近为零。
    若使图1.14中的电源电压在一定的正负电源范围内连续变化则可得到图1.15的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图中第一象限为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曲线,可见二极管的正向电压达到VT后,正向电流上升很快,而随着正向电流的增加,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增加很小。第三象限为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非常小,但是反向电压增加到一定值后,反向电流显著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击穿。电流开始激增时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或齐纳电压。在应用二极管时应确保它不会被击穿。
    小结:单向导电性是二极管的基本特性,二极管(硅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为0.7V。二极管的反向电流非常小,但当它的反向电压达到一定值时,二极管会被击穿。在选择二极管时,最重要的两个参数是最大正向电流和最大反向耐压。

1.3.2 特殊二极管
    上节所讲为普通二极管的特性,本节介绍一些具有特殊用途的二极管。
    1.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在反向击穿状态下工作的二极管,故也称为齐纳二极管。图1.16(a)为它的电路符号,利用图1.16(b)的电路可以测量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使电源电压在如图所示的范围内变化,测出相应的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和反向电流,可以得到如图1.16(c)所示的反向特性曲线。从曲线中可以看出,随着稳压管反向电压的增加,当反向电压小于3.6V时,反向电流增加缓慢,当稳压管反向电压达到齐纳电压时,反向电流显著增加,且随着外部电路继续使反向电流增加,稳压管的反向电压保持不变,这个保持不变的齐纳电压值称为稳压值,图1.16(b)电路中稳压管Z的稳压值为3.6V。稳压二极管通常使用在要求输出电压变化极小的稳压电源中。

                              图1.16  稳压二极管示意图

    2.发光二极管

                               图1.17   发光二极管示意图
    发光二极管主要是用镓的化合物作为原材料制成的二极管,一旦有正向电流流过这个二极管,它就会发出红、绿、蓝等颜色的光。如图1.17(a)所示为它的电路符号,对于不同颜色的发光管它的导通电压也不同,红色发光管的导通电压为1.5V,绿色为1.8V,蓝色则为2.0V,发光管的亮度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如图1.17(b)所示为发光管的实验电路,R1和RP共同构成发光管的限流电阻,通过改变图中电位器RP的大小可以控制回路电流IL,从而观察发光管L的亮度随电流大小而变化的特性,及测量发光管的导通电压。
假设回路的总限流电阻为R,则它的取值与回路电流(即发光管的亮度)的关系应为:

    式中为发光管的导通电压。

1.3.3 二极管的识别
   小功率二极管的阴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A极或正极)或N极(K极或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注意: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1.3.4 二极管的重要参数
  用来表示二极管的性能好坏和适用范围的技术指标,称为二极管的参数,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有不同的特性参数。对初学者而言,必须了解以下几个主要参数:
  1. 最大工作电流
  是指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电流值,因为电流通过管子时会使管芯发热,温度上升,温度超过容许限度时,就会使管芯过热而损坏。所以在规定散热条件下,二极管使用中不要超过二极管最大工作电流值,例如常用的IN4001-4007型二极管的额定正向工作电流为1A。
  2.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
  加在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高到一定值时,会将管子击穿,失去单向导电能力。为了保证使用安全,规定了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值,例如IN4001二极管反向耐压为50V,IN4007反向耐压为1000V。
  3. 反向电流
  反向电流是指二极管在规定的温度和最高反向电压作用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反向电流越小,管子的单方向导电性能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反向电流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温度每升高10℃,反向电流增大一倍。
  4. 最高工作频率
    二极管工作的上限频率,超过此值时二极管将不能很好地体现单向导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