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5v转-5v电压问题

楼主(2012-07-18):
板子上有+5v的电压如何将其转换成-5v的电压呢?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取决于-5V电压拿来干什么用。

网友B:
如果电流要求不是很大可以直接选用集成芯片,很方便,ADI有

网友C:
ICL7660,电流不大的话

网友D:
用电荷泵,IC或者自己搭都可以,只要电流不是太大的话。

网友E:
楼上说得对,负载要求不高时,可以用ICL7660或max1044.

网友F:
电流大一点可以用34063A转换

网友G:
这个方案的确实要根据负载能力、电流的要求等有关系,需要确定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