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啊。。。

楼主(2012-07-18):
51单片机,用的好好的,今天还下了小程序,再下就下不进去的。原先下载时,下载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现在只是亮,不闪了,下不进去程序了。我该怎么办?芯片为89C52的。。。电脑能显示端口已连接。。。

网友A:
一堆厂家出89C5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怎么办呢,板子不能用啦。。。

网友B:
换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C: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换个单片机看看。

网友D:
哎。。。不是单片机坏就是编程器坏,各个排查吧。

网友A:
是不是STC的89C5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你指的换个芯片还是换个板子。。。板子好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译器指的是?

网友E:
先换芯片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哎,家在小县城,毛都没有。。。

网友F:
不要玩C52了,玩S52吧!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自已排查是否是编程器问题。
再换个蕊片,就把问题搞清了!
: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学生,还没挣钱了。。。不然就重新买了。。。 13# 宋业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C52好像不能直接用ISP线下载程序吧。。。

网友G:
不要玩C52了,玩S52吧!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自已排查是否是编程器问题。
再换个蕊片,就把问题搞清了!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大概有一星期没动过了,打算得了奖学金在搞个新家伙

网友I:
学电子就是不停的电钱。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学生啊。。。

网友J:
换块芯片试试,先排除芯片的问题

网友K:
你换个下载软件试试,你试试冷启动下载,就是先下载再打开板子上的电源

网友L:
冷启动看看。
看看电脑是不是出问题了或者接口驱动也有可能出问题。
假如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线,就把驱动重装下。

买开发板得多买块单片机啊。

网友B:
呵呵,要不断地学会查错才能进一步,我当时是多出一个短路帽然后把RXD和TXD短上了,程序老是下不进去,哈哈,菜鸟是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的。。。。。

网友B: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帮你引出RXD和TXD引脚,看看它们是不是短上了或和地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解决了,你把P10与P11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