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东西,大家看可行不

楼主(2012-07-18):
众所周知,STM32自带了USB接口。
我想做的东西是:STM32+FLASH做成一个U盘,插到电脑上以后,从电脑上拷贝一些东西到这个U盘里,比如拷贝txt文件,文件里是一些规定格式的数据。

把这个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以后,再按一下上面的一个按键,就可以触发STM32读取前面从PC里存的txt里的数据进行相关处理。

不知道我这个方案可行不。现在我知道的是,把STM32+FLASH可以当做一个U盘是没问题的,不过后面一步就不知道可不可行了。另外说明一点,我STM32是想裸跑的,就是不想移植操作系统。txt文件存到Flash里面以后,再用STM32操作flash读取数据。这样可行么?因为涉及到文件系统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裸跑行不行。还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另外我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依然用STM32的USB,不过不是作为mass storage而是作为HID,在PC上开发专门的软件来对STM32和FLASH进行操作。这种方案肯定可行吧。不过没有第一种通用,客户还得专门装我这上位机软件和相关驱动才行。麻烦。。

希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A:
应该可行的,文件系统估计要加别的IC处理了

网友B:
感觉裸跑有点难度,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文件系统这块儿比较繁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落跑操作文件的确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文件系统用别的IC怎么处理啊?有这种IC么?

网友C:
文件系统可以加,不是很难。但NAND FLASH的纠错,听说挺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非常感谢。我再研究下。。

网友D:
想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LZ可以把研究的成果共享一下,想法的确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