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响啊响啊响。。。。。。。。。。。。

楼主(2012-07-18):
我一个升压电路
3.7锂电池升压到12V
此电路部分响
1.请问是哪个器件响?电感?
2.请问达人怎么能叫它不响了,听着烦。加大电感?

网友A:
电感、输入输出滤波的陶瓷电容都会响。
电感响的可能性比较大:先看看电感的饱和电流够不够,再看看环路是否稳定。
3.7锂电池升压到12V,电感不用太大,10uH左右就足够了。

楼主:
这个片子频率1.6M,您能说下为啥会响啊?

楼主:
响一定是震动,陶瓷电容为啥会震动?

网友B: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

网友C:
电感有响声是因为纹波电流的频率在人耳可辨识的范围(20HZ--20KHZ),得想办法把纹波电流的频率调节到此范围外。
声音是有震动引起的,电容里有电流,带电导体在磁场中可能产生运动,反复的运动就是震动。换换其它的,有些厂家的质量不好,通电后内部抖动产生声音;或者是电容放电电流很大而导致振动产生声音,可以通过调整调整电容的容值试试。

网友D:
:)  是空载  还是带载 有没有注意手册上 电感的电流参数

楼主:
只有当锂电池电压低(3.6V)了,而且带载的时候才响。升压到12V带载22ma
附上手册。

楼主:
电感选用的是5.8*4.5的绕线电感,没有屏蔽壳的。

网友D:
你查查 你选的电感 的电流参数! 或者换用大封装的电感测试下! 我在alldatasheet.com 上查的PDF 有demo 板哦!

网友D:
你还可以 把你的电池替换下来, 用开关电源 代替测试 看带载是否还响呢!

网友E:
输出电容不匹配造成的。建议参考芯片数据手册选择合适的电容容值

网友F:
你看看是不是内存条松动了啊?可以取下来再插上去,如果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就看看声卡

网友G:
嘿嘿,也可能风扇响,主机报警。

网友H:
电感使用太大了,
使用10uH电感,电流500MA 的差不多

网友G:
确定下电感的自谐振频率,1.6m频率可不低,应该不是电流问题。建议换成小体积或者其他谐振点更高的的电感试试,如果可以降频更好。

网友I:
在负反馈电路中,输入信号相位和反馈信号相位附加相移为π的奇数倍时,反馈的结果使得输出信号增大。由于电路的非线性特性,若电路最终能够达到动态平衡,即为反馈信号维持着输出信号,而输出信号又维持着反馈信号,它们相互依存,则称电路产生了自激。
自激振荡平衡条件,用公式表示为:
                   |AF|=1                                        (1)
                   Ψa+ΨF =(2n+1)π(n为整数)               (2)
其中A为输入正向回来的放大倍数,F为反馈回路的放大倍数,Ψa为输入正向回路的附件相移,ΨF为反馈回路的附件相移。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电路才会产生自激。

网友I:
调整压差或者选用更好频率特性的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我没改任何电路参数,没替换任何器件,重新给锂电池充电,然后开始放电工作,结果不响了。
又充了一次,再连续满负载工作,还是不响。无语了我。。。折腾了一天了,至今不敢定板。
响了着急,不响了更着急。。

网友J:
你的这个原因,是电池缺电,在带载工作时芯片不停地保护-重启-保护,所以能听到电感启停的震荡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