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proteus怎么找不到89c51单片机

楼主(2012-07-18):
请教各位老大,如下图所示,我安装的proteus怎么找不到89c51单片机,请指教!我的版本是proteus_7_4_sp3_pro.

网友A:
现在网上找例子 然后打开  说不准能有

网友B:
哎。。。又想搞仿真。。。

网友C:
有89C51吗,是不是要加上公司前缀。如ATMEL89C51、STC89C51。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同时强烈鄙视那些看帖不回帖的人!

-------------------------------------------------------------------------------------------------------------------
汕头子宫内膜|汕头宫颈不孕|汕头男科医院|

网友E:
LZ打开的软件不对,这是用来话PCB的,你应该打开的软件是ISIS。在“keyword”里输入“51” 就出来了。

另外:回LS,这里不是mop之类的灌水论坛! 能回就回,不能回就看别人的回帖!

网友F:
LZ打开的软件不对,这是用来话PCB的,你应该打开的软件是ISIS。在“keyword”里输入“51” 就出来了。

另外:回LS,这里不是mop之类的灌水论坛! 能回就回,不能回就看别人的回帖! ...
引用 网友E:

两行一并称赞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说的是正确的,谢谢你!我打开isis professional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说的是正确的,谢谢你!我打开isis professional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那是6楼老大说的,⊙﹏⊙b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