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裸板,烧不动,没反应。

楼主(2012-07-18):
S5PV210裸板,用串口和USB刷BL1,没有反应。
各个电源全部正常,复位信号都正常,焊接没有问题。
示波器看主晶振24MHZ没有振荡。XCLKOUT也没有输出。
主芯片复位输出是低电平,但是所有复位输入信号测得都是高电平。
晶振,电容,电阻,都没有问题,我把原来的好的6410的晶振和电容,电阻都拆下来换上还是不行。

现在搞不明白BOOTLOADER没烧进去,晶振到底会不会振?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摸不着头绪了。

网友A:
硬件问题!
先保证你的时钟起振!
再保证你的复位信号有效!

楼主:
嗯,是硬件问题,现在已经OK了。
可能是焊接时候用的是酸性助焊膏,板也没有洗净。
今天好好洗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12-12-02):
看来助焊膏可以影响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