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省电检测9v层叠电池电压

楼主(2012-07-18):
单片机是3.3V的 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单片机的AD检测9V层叠电池的电压,同时可以最省电。检测范围9.97-7V之间。用电阻分压的方法一直会有电流消耗不省电。

网友A:
那就电阻分压再加个MOS管做开关呗

网友B:
楼上的这个办法可行, 要检测电压的时候, 打开 MOS 开关. 由于分压电阻会取得比较大. 还得增加电容.

网友C:
用运放,反相放大

网友D:
电阻分压取值M欧姆级的,应该不会太耗电。加级跟随跟一下,再调理成合适的电平送入AD。
不过,最好加采集保持器,否则AD值会乱跳的。

网友A:
用运放,反相放大
引用 网友C:

运放不用电?
是不是还加个负供电做反相放大?
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运放应该也要耗电的 开一年应该要不少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两种接法集电极接电源发射极接分压电阻 但这样基极的3.3V无法关断9V电源的。
还有就是反一下,但这样关断后电源的9V会全部加在AD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