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分析下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7-18):
这是一个电源电路,TP11和TP13直接进到MCU里,请问C29电容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启动瞬间的耦合电容

你说的tp11  tp13跟后面的问题有什么联系?

网友B:
有这个电容你关心的这些个点的电压当开关按下后/.断开后,然后打着秒表,看看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没这个电容又是怎么变化的
分析下过程
也xu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C(2012-12-27):
开机用的。S1按下,C29充电,T7导通,T5导通,3.3V有电。然后单片机发出信号TP13处,使T6导通,保持T5的导通,3.3V电压得到维持。通过控制TP13的信号,可以实现软件关机。

网友C:
对了,配合TP11的信号,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

网友D:
开机没问题,关机有点疑问:MCu检测到按键后,控制T6关断,MCU失电,从而实现软件关机。但MCU失电瞬间有无可能进入不可知状态,导致又控制T6开通电源?个人觉得,这个关机电路不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没问题,关机有点疑问:MCu检测到按键后,控制T6关断,MCU失电,从而实现软件关机。但MCU失电瞬间有无 ...

首先,一般是要检测到按键放开以后再断电
然后,控制断电的IO选择上电默认是输入的
而且MCU要完成启动需要检测复位信号,只要复位芯片的reset输出不乱波动,MCU是不会自己重启的。一般来说MCU在复位芯片之前就关死了
这样应该问题不大,我们公司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F:
7楼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对特定的MCU此电源设计者做过实验没问题。不过这个电路应用到其他MCU时就要小心了。从可靠设计上讲,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