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数据定位问题

楼主(2012-07-18):
ST, rc, TE, code, dc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test.c//注意这两个数组是在同一个文件里的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list[] = {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context[] = {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0x80,0x90,0xa0,
}

我现在想把list[]保存在芯片扩展的flash memory 的 0x500000地址上,context[]定位到0x505000地址上,需要怎么配置工程能够实现呢,我试过userclass 但只能使这两个数组定到一起,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带初始化数据的常量是不能用 _at_ 的,会有编译错误

网友B:
用_at_ 0x50500试试

网友C:
没太弄明白LZ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