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和485通讯磁隔离的应用,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没事设计个板子,大概的框图是这样的,STM32和485分别用的隔离电源,中间一个磁隔离芯片连接通讯,现在发现485通讯有时通讯不成功。十次有一两次不成功,然后我将STM32方(3.3V)的GND1 与 485方(3.3V)的GND2连接,通讯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但是这样的就不隔离了,我的应用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2012-07-19):
你的设计思路是没有问题的。485是差分传输出,你共地与否没有关系。
可能是转换后的结果给主CPU的环节出了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你那个“磁隔离芯片”上。

网友B:
STM32的串口是232的吧,可以直接接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将磁隔离的后端TX RX加上拉电阻,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