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路设计能避免短路时产生火花吗?

楼主(2012-07-18):
电源短路时两触头会产生火花,关于这个问题,靠电路设计能解决吗?
我觉得火花产生是瞬间的事情,一般的短路保护机制也很难消除吧?
是否应该靠其他方法(如机械方面的),避免短路?

网友A:
有些芯片自带过流保护功能,电流太大直接关断或者限流了。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设计可以避免。

网友C:
当电源瞬间短路时,也短路了电解电容和电阻,瞬间已产生了火花.
最好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加一三级管过流截止保护电路.简单一点的,可串一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要做防爆认证???关键的部位涂胶密封

网友E:
同意4楼的见解

网友F:
电路设计可以解决
防止短路嘛,不过,是什么电源得搞清楚了:)

网友G:
电路设计的时候设置一下就ok了啊

楼主(2012-09-14):
解决了,将一个电解电容串一个电阻,并包封在树脂中,做为一个元件,接在电源两端,当电源瞬间短路时,电容通过电阻放电,就可以避免火花的产生了。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结贴了

网友H:
LZ,短路是电源正负极直接相连,那么这样电路中电阻过小,电流过大,导致尖端放电,击穿空气 所以会起电火花!
串电阻是常规解决方法,但只适合低功耗场合
但楼主没有说要做本安,估计不能用这种方法
如果做防爆,无外乎隔爆、本安、增安
简单说,储能大的部分,例如大电容,全部灌胶密封,露在外面的部分,则必须经过限流措施(电阻或恒流之类),好像没别的方法

网友I:
放一个大电容,应该可以消除一部分火花吧

网友J:
楼上说的应该很清楚了,没啥问题

网友K:
过流保护  使用续流二极管  或者使用自恢复保险丝   再加个安规电容   这是使用特殊器件   当然也可是设计一个动作电路   用于防止瞬间大电流

网友L:
试试固态继电器啊呵呵

网友M(2015-12-19):
在电池保护板里可以加入消除电池短路试验时产生的火花的电路吗?

网友N:
做短路保护机制的,其实也就是要消除短路时产生的瞬间大电流的。

网友O:
楼上有说采用固态继电器的,这个工作原理的是?这里主要是消除短路时的大电流的,以免对社诶造成伤害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当电源瞬间短路时,也短路了电解电容和电阻,瞬间已产生了火花.
最好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加一三级管过流截止保护 ...

同意楼上的观点的,加一个过流保护装置的非常有必要。

网友Q(2017-09-01):
这种情况用胶灌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网友R:
现在的设计技术是可以达到现在这样的要求的

网友N:
这个做短路保护设计就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