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可控硅 进行白炽灯调光 闪烁问题

楼主(2012-07-18):
如题 ,亮度可以调节 但是白炽灯老是闪烁 什么原因?白炽灯 用的是40W灯泡 而 可控硅用的是BTA12-600 。触发可控硅的是MOC3020   调光是用的 控制可控硅导通角的斩波方式

网友A:
可控硅调光低亮度时闪不可避免(对电网电压、频率的轻微变化很敏感)。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下面方案:
整流——滤波——PWM

楼主:
如何把闪烁降到最低?见网上有人就用简单的可控硅调光 做的很好

网友A:
用单相可控硅,加电感电容滤波!

网友B:
做得好绝对不会闪烁的,50HZ,白炽灯会“闪烁”100次,钨丝有热惰性,更能稳定发光。
从我的经验上说,引起闪烁的有两个原因:
1、过0检测有抖动,并且抖动的时间已经不可忽略。
2、斩波不稳定。
过0检测使用外中断,优先级要高,在中断里归0并启动斩波定时。

2006~2008年做智能家居控制,其中就有多款单火线的调光灯,最多3联的,不会出现闪烁。

网友A:
呵呵,朋友试过很低的输出电压时候(灯泡微亮)会“闪”吗?
“闪”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比如说电网的波形畸变(非理想正弦波),即便你的过零检测做得再好,也不一定都保证是真正的“零”点。还有,电网的频率从宏观上看是比较稳定的,但微观上看仍然有一定的“抖动”,虽然不大,但低输出电压时的影响仍不可小视。因为周期的微小变化,对低输出电压时来说,影响其导通角并不小(同样一点不大的时间误差,对于很短的导演时间来说影响就不小了)。

网友C:
钨丝是有热惰性的,电网频率是50赫兹的,最大误差是正负0.5赫兹的,闪”是绝对的,人眼是没有感觉的。

网友A:
简单地计算一下:
假定频率的变化范围是50±0.5Hz(由冲击负荷引起的),也就是说49.5—50.5Hz。
对于49.5Hz来说,其半周期的时间是:1000ms/49.5/2≈10.1ms
对于50.5Hz来说,其半周期的时间是:1000ms/50.5/2≈9.9ms
两者的时间差为0.2ms。
如果说控制角比较小,例如30°左右(也就是导通角比较大,150°左右),相当于触发延时1.67ms
对于49.5Hz来说,控制角是:(180°/10.1ms)×1.67ms≈29.76°
                 输出电压是:220×0.45(1+cos29.76°)≈184.94V
对于50.5Hz来说,控制角是:(180°/9.9ms)×1.67ms≈30.36°
                         输出电压是:220×0.45(1+cos30.36°)≈184.42V
也就是说同样的延时1.67ms触发,输出电压变化只有0.52V,变化了不到0.3%
所以说在控制角比较小时,也就是输出电压比较高时,电网频率的变化对输出电压影响很小。
但是如果说控制角比较大时,比如说162°左右,相当于触发延时9ms时。
对于49.5Hz来说,控制角是:(180°/10.1ms)×9ms≈160.40°
                          输出电压是:220×0.45(1+cos160.40°)≈5.74V
对于50.5Hz来说,控制角是:(180°/9.9ms)×9ms≈163.64°
                         输出电压是:220×0.45(1+cos163.64°)≈4.01V
也就是说同样的延时9ms触发,由于电网频率的变化,可能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有1.73V,相对变化达35.49%。所以说当控制角比较大时(输出电压比较低时)电网频率的微小波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再加上高次谐波的污染造成的波形畸变、电压波动等原因,低压输出时灯泡的“闪”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B:
LS,从这个角度看,闪是可能会存在,让一个灯泡工作于刚刚微弱亮时,可能会存在。
但是做产品,我们一般不会让灯这么微弱,这样没什么实际用途。一个60W的灯泡,给它耗电1W,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发光。一般60W的灯泡,最低亮度大约为3W左右的灯泡亮度就OK了,这时候,实际功率远不止3W

网友A:
呵呵,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而已,但闪都是发生在低电压输出的时候的,电压越低越严重。更为关键的是:电网频率的波动是随机的,而且往往是接连几个周期频率偏低(可控硅输出电压就偏高),然后又接连几个周期频率偏高(可控硅输出电压就偏低)。那么闪的频率就会比较低,比如说是几赫兹或十几赫兹。所以人眼看上去会感觉特别闪,因为人眼的视觉残留时间没那么长。

网友A:
还要说明的是:控制角160度左右时输出的平均电压虽然很低(只有5V左右),但其瞬时值并不低(大约在100V左右)。只是导通的时间很短而“休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其有效值要比平均值高得多。灯泡仍然会发光。

网友D:
买个现成的调光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白炽灯,已要退出历史了.白炽灯调光关健:过零检测

网友E:
什么年代的事儿?  过时了吧  9楼分析得细致啊

楼主:
想不到一帖激起千层浪,看到大家踊跃讨论,感到很高兴。我做个总结吧。闪的原因已经找到,过零检测的问题!!检测到的过零信号其实不是准确的零点! 是能做到让人的眼睛感觉不到闪的效果的

网友F(2012-10-10):
请问,您的过零检测怎么处理的?可以不闪烁呢?我的过零检测也闪烁。白炽灯也在闪烁

网友G(2013-01-29):
引用 楼主:
想不到一帖激起千层浪,看到大家踊跃讨论,感到很高兴。我做个总结吧。闪的原因已经找到,过零检测的问题! ...

你好,过零检测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一直闪,我用的3041,它自带过零检测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过零检测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一直闪,我用的3041,它自带过零检测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

亲,MOC3041 的过零检测指的是,在检测到零点时,如果有前置电流,那么就导通,否则就截止。它虽然能够检测到零点,只有它自己知道。但是你的单片机是不知道它的零点的,所以你不能控制。你还得加一个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用这个过零检测,但是有个问题是 会有误差,检测到的零点有偏移,自己做实验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在软件上进行补偿。光耦选用MOC3021 吧 没必要用过零检测型的光耦。另外我用的可控硅是BTA12-600

网友H:
学习了,调光一直用单相可控硅,没问题

网友I(2013-09-16):
学习了,我做的过零检测不用光耦,直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