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tlp250问题

楼主(2012-07-18):
我做了个脉冲发生电路用TLP250输出,上电后TLP250很烫,大概有70多度,个别甚至烧掉,即使TLP250输入端cp悬空或输出端cp-out都悬空,也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光耦,信号隔离器件
查一下封装、型号对不对
查一下它的输出端的最大电流
把负载撤掉,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方波,再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B:
+24V是不是超过了它的正常使用电压

网友C:
说不定24伏太高了,还有这光耦究竟输出是不是这么用的?自己看看资料吧。

网友D:
是不是引脚对应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