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2410)的GPIO口驱动光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后续电路采用的光耦是TLP521的,触发电流需要大于15mA
准备想3.3V接电阻接光耦输入一端,GPIO接输入低端,低电平有效
但是感觉这样灌电流太大,是不是会烧坏ARM哟

望高人指点,ARM9的灌电流最大能到多大啊,是要用个三极管放大下 还是换个光耦呢?迷惑中

网友A:
把电阻搞大点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大了 电流就小了 电流小了光耦就驱动不了了啊

楼主:
有木有高人解答下下啊

网友B:
这个跟是否arm核心没关系,看的是单个芯片设计和生产,找到你用的芯片资料看看就得了,上面有参数。

网友C(2012-12-25):
再加三极管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