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选型问题,很纠结

楼主(2012-07-19):
信号带宽20MHz,中心频率20MHz。设计一个50dB放大量的电路,用集成运放。
以前设计的电路直接用负反馈搭起来,频率也没这么高,在十几K左右。
1.现在开始好好做,考虑增益带宽积,假设一个运放的GBW=20MHz,那么对20MHz信号是不是最多放大0.707倍?
2.如果要用两级放大是不是要选择增益带宽积是20MHz相应倍数的运放,如前级放大50倍,GBW要达到1G左右?
3.如果直接用负反馈,不考虑GBW的限制,直接把增益提的高一些,会发生什么情况?
4.如果1、2有误,那对我提出的设计条件应该如何选择运放,看了很多运放的资料,所谓带宽很高的,其实到了10M增益就开始下降了。
新人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现在开始好好做,考虑增益带宽积,假设一个运放的GBW=20MHz,那么对20MHz信号是不是最多放大0.707倍?
如果是接成跟随器是对的,接成开环是0DB。再大不行
2.如果要用两级放大是不是要选择增益带宽积是20MHz相应倍数的运放,如前级放大50倍,GBW要达到1G左右?GBW要达到1G左右?
  还要*10,不*10将降低0.707倍
3,如果直接用负反馈,不考虑GBW的限制,直接把增益提的高一些,会发生什么情况?
   超过闭环-3DB,输出线性下降,甚至输出很小。
4.如果1、2有误,那对我提出的设计条件应该如何选择运放,看了很多运放的资料,所谓带宽很高的,其实到了10M增益就开始下降了。
所须运放GBW=F*B*10,B所要求的放大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是不是普通运放不行了,需要用RF/IF专用的类型

看TI AD的运放,很少有满足的,可能我看的方式不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吧,可分二级到三级。要上G的运放/

网友B:
带宽大于20MHz,电压增益50dB的宽带放大器:

网友C:
我好像有个帖子专门讨论过gb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电路加与不加有什么影响 ,OPA603已经停产了,公司被TI收购了 ,现在TI推荐的是THS3061,信号是小幅度脉冲信号

网友A:
楼主可用分立元件组成渥尔曼进行放。楼上是共基放大,输入阻抗小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mv一下的信号,能响应吗

您做的运放最小的信号幅度有多大

网友D:
5楼的Q1三极管是不是该用PNP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集成芯片里已经有这个了,那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手上有10G以上的运放当然可。我的意思是说先用分立元件前置放大30DB,再用运放放大10倍。由于分立元件的放大精度不足,后级运放通过调整反馈电阻的值,达到整体50DB。运放mV级的放大是没问题的,要选好低失调温漂的运放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