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推荐

楼主(2012-07-19):
如题,速度要100K,DB要超过60,LSB要1位,输入范围0到5V,供电也是要5V,题外话,怎么12位AD那么贵啊,选了几种芯片了,最低价格都要100,12位AD一般不是40块吗?

楼主:
TLC2543 觉得怎么样,这个才40块,但他是11通道,我就用到一个,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A:
用MCP3201吧,几元钱,Microchip的,性能超好,12位差分输入,8腿

网友B:
多大工程要单独挂AD?

网友C:
我用过8通道12位AD转换芯片MAX197,测量1MA---5A电流,感觉很好用,楼主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