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12-07-19):
怎样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轻易**额?

怎样用一段汇编代码,判断自己的程序是否被修改

据说STC有唯一序列号,可以结合保护自己的程序。

自己搞出来了,呵呵。谢谢大家呀。

网友A:
有算法加密,人家专业的想导出你的程序并不难,难的是有时他们不好改动

网友B:
用汇编写几万行程序,本身就比加密更难懂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很少有人关心!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用C不用汇编
不过你的那种加密方式好像C也做不了

网友D:
专心写程序吧,别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网友E:
定制芯片,掩模加工,无读取通道。

网友F:
怎样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额?
这个估计是没有办法的了

怎样用一段汇编代码,判断自己的程序是否被修改?
这个不是很麻烦,可以通过对代码的各种校验算法可以实现

据说STC有唯一序列号,可以结合保护自己的程序。
是的,可用于判断代码非法copy 到其他的芯片中

网友G:
用专用的ic,打你自己的**,让别人去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很麻烦,可以通过对代码的各种校验算法可以实现

愿闻其详?
望不吝赐教。

网友H:
程序下载到BOOT区设置加密,进入BOOT区进行解密

网友I:
程序下载到BOOT区设置加密,进入BOOT区进行解密
引用 网友H:

BOOT程序是什么?是无敌金钟罩吗?

代码是否能从芯片中读出来,这基本由芯片本身的加密强度决定了,这如同你家里装了100万现金,这个现金是否会被人偷走,基本由你家的防盗门决定,现金本身无法起到防盗门的作用。

网友H:
BOOT程序是什么?是无敌金钟罩吗?

代码是否能从芯片中读出来,这基本由芯片本身的加密强度决定了,这如同你家里装了100万现金,这个现金是否会被人偷走,基本由你家的防盗门决定,现金本身无法起到防盗门的作用 ...
引用 网友I:
听着很有道理

网友J:
唯一ID号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100万现金被偷了,他拿去也用不成。不过,在解决这些个问题之前,你必须比小偷想得更远。现金放保险柜里,保险柜钥匙放在另外一个保险柜里,另外一个保险柜的钥匙藏好了。。。如果小偷知道你的想法,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K:
有些单片机(AVR)有熔丝位,编程烧断它,就可以让单片机程序不可读,但可执行。这样就可以实现保密的功能。烧断后,如何才能更新程序,可以先烧入bootloader,利用bootloader 接口进行下载程序。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275.htm

网友L:
反熔丝的都可以**!给你拆开,物理再接起来!我见过!

网友E:
没有不能**的。最笨的方法,一层一层硅质地磨开。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读门电路状态。

网友M:
16# dlyt_test001 你还真牛X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有了防复制加密技术
就是把hex文件给你你也用不起来
干嘛还要辛辛苦苦去一层一层揭开!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了防复制加密技术
就是把hex文件给你你也用不起来
干嘛还要辛辛苦苦去一层一层揭开!
呵呵!
引用 网友C: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但是 如何实现呢?
STC的唯一序列号,稍微懂一点的人都可以**。只能骗骗一点不懂的人。
怎样在程序中加入一段代码,防止那懂一点点的人在一开始修改我的代码。
这样就提高了**的难度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网友N:
熔丝位也没用,可以把芯片打开,用显微镜找到熔丝位,破坏之。
唯一ID听说能被人改的,等于没用。
加密手段是多方面的,很难说怎么做才最高明。反正让人**的成本比重新搞一个高就行了。最好的办法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当你**了,我早已经赚够了,或者我又有新的东西推出。随便你**去吧~

网友C:
ID被改就说明程序被改

防复制加密技术就是程序被改而失效的做法!

这种方法处理得不好对自己也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把自己也锁住

网友O:
楼主就是随便问问 大家不必当真 都散了吧 忙自己的吧

网友P: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但是 如何实现呢?
STC的唯一序列号,稍微懂一点的人都可以**。只能骗骗一点不懂的人。
怎样在程序中加入一段代码,防止那懂一点点的人在一开始修改我的代码。
这样就提高了**的难度了,我 ...
引用 楼主:

STC的唯一ID是不能修改的,只要在程序中加入层层校验,增加反编译难度,**不是容易的事情。说它容易**,其实是连加密的原理都不知道。

楼主:
STC的唯一ID是不能修改的,只要在程序中加入层层校验,增加反编译难度,**不是容易的事情。说它容易**,其实是连加密的原理都不知道。
引用 网友P:

“STC的唯一ID是不能修改的”  它是存放在F1-F7的RAM中的,此段RAM用户是可以读取和写入的。
“在程序中加入层层校验”,前提是你先读取F1-F7中的数据,而如果在你读取之前,程序一开始的位置就将数据写入此地址的话。。。。。。

网友Q:
苹果手机人家都轻松越狱,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俄罗斯有个高手,连越狱都不需要了,

何况这东西

网友E:
16# dlyt_test001  你还真牛X
引用 网友M:

:lol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Q:
俄罗斯那个估计是火星来的,没几个的
俺是地球人
呵呵!

网友R:

23# hp34401a 没用的,唯一号就算不能更改也能伪造,用虚拟机什么号都能造出来。

网友R:
1# cgd 别问了,办法是有的,21ic有很多人都会,不过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楼主:
1# cgd 别问了,办法是有的,21ic有很多人都会,不过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引用 网友R:

二姨家热心人还是很多的,上面的你看都是。
大虾们不可能给手把手教,但是略微指点一二就收益匪浅了。
呵呵

网友S:
外部搞个EEPROM,事先在EEPROM中写入ID号,单片机读取到ID号后进行判断。
人家**一般就**单片机程序,不去检查EEPROM的话,**了也没用。

网友J:
楼上的把解密的人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人家**一般就**单片机程序,不去检查EEPROM的话”,你都能想到,别人专业干这一行的,还想不到?
    加密原理:
    先假定芯片被开盖,程序被读出来了,直接烧到另外一片发现不能用,因为加密者在程序中判断如果ID
=1234的话才能继续运行,本片ID=1234,所以能运行。另外一片不等,所以不能运行。于是解密这先将
你的程序反汇编。在程序中寻找到=ID的数的地址,修改之。明白这点后,加密者不能直接ID=1234,而是ID=¥#%……=1234。加密后的ID够他头疼半天。他在ROM,或EEPROM中找不到ID,会回到ID地址这
里想办法,你的程序要获得ID,总要去读ID吧,读ID就暴露了读ID的那小段程序,解密者找到这段程序,将读ID的结果全部改成1234(所有芯片都这样),不就OK了?明白了这点,因此,你不能把读ID的程序暴露
出来,这小段程序要用汇编来写,采用间接寻址的方法读,这招又够他受的。然后,再弄几个假程序,直接去读ID,越多越好,越乱越好,让其误入歧途。最后也是最绝的一招:if(ID!=1234 and Time==半个月) 程序崩溃;。。。。先让他高兴半个月。

网友T:
33楼可以改行去写小品了。:lol
天朝真是悲剧,一群智商不低的人整天想着如何**他人的创新,还有谁愿意高投入低回报的创新?天朝的一小部分电工在糟蹋所有电工的劳动成果。所有物价都在涨唯独电子产品在降。天朝电工的出路在哪里?

网友U:
找高手**一款单片机,价格1W-2W,觉得有把握才来,我不能浪费IC了,呵呵,请理解,诚心请联系手机13632508280,QQ905038666 李先生

网友V:
又来了个明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