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口ESD实验丢包

楼主(2012-07-19):
俺现在有个产品,对100M以太网口静电接触放电8KV,空气15KV,均有丢包现象,数量在100个以内。
TVS参数为:Vrwm=5V,Ipp=25A,C=5pF.
我觉得气放管在ESD试验中不起作用,因为其相应太慢。
另外,关于两个地平面间,是否要接1MΩ电阻。具体原理和作用,请指教

楼主:
没人?
自己顶

楼主:
自己觉得一个改进的地方,就是TVS的Ipp太小。查看资料,发现8KV静电的话,电流可能达到30A,所以想换一个TVS试试。

网友A:
你这个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的?pcb面积多大?假如是塑料壳的不该分割地平面。

网友B:
跨接电容去掉试过没有?
另8kV/15kV,丢100个包也不允许吗?判据过为严格了吧。

++++++++++++++++

免费提供EMC防雷解决方案咨询,加Q271291522,添加时注明EMC防雷解决方案,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

楼主:
回3楼,铝合金机壳。PCB为168mm*150mm。地平面分割见附件

回5楼,跨接电容去掉没试过,但是静电能量怎么泄放掉呢?TVS管将能量放到信号地上了。
虽然板子上有很多电容,但是也会有影响吧?
ESD Class 4的等级还是需要的,这点也能作为屏蔽掉对手的一个条件。

楼主:
忘记加附件了。
在一些方面是不允许丢包的。

网友C:
esd测试丢包规范是允许的,但是要小于 10的-5次方。不清楚100个的分母是多少。

楼主:
我们这边测试比较严格,只要有丢包就不行了。不管丢包率是多少。

另外我从论坛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关于跨接电容和电阻的,不知具体解释。
接电阻是放掉静电,接电容是防止脉冲干扰,可以理解为交流接地。

首先,如果外壳,没有接大地,对外壳进行ESD放电,电容可以吸收瞬间的能量,并且由于电容电阻构成回路,这样可以把瞬间的能量吸收掉。
如果没有电阻,这个瞬间的能量就会搞到核心电路的地上,这样对电源很不利,一些电压敏感的器件会损坏的!

如果外壳接上大地,还有一点就是,核心电路上出现的瞬间的高能量,也可以漏到外壳上,然后到大地。如果外壳没有接大地,那电阻就其作用了!

楼主:
关于这个电阻,需要高压电阻吗?
一般的贴片电阻行不行?

网友C:
电阻的是指用0ohm跨接

楼主:
如果使用0Ω跨接,如果往机壳上打静电,那么脉冲是不是直接传递到信号地上了呢?

网友B:
楼主,试过去掉电容没有,跨接电容去掉,ESD只能从机壳走,有跨接电容的话,反而是ESD电流流过单板,这样不好。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楼主:
好,谢谢!
苦于没有静电枪啊。去外边做一次,要1000大洋。所要考虑周全一些。

网友D:
楼主,我们公司有静电枪,免费的:lol

网友E:
初级应该是ESD,气体放电管应该是在次级,主要是吸收转化能量的。以免被保护器件损坏。双保险

楼主:
.....,伤不起啊。我也要忽悠我们经理买一个。
真是静电枪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E:
18楼 哦,说错了,放电管应该放在电路的最外面。
放电管一般是用来防雷的。对你ESD 8kV应该不起做用,放电管的通流容量大,能通过10/700us 6KV测试
各家参数不一样。可以找来看看,或者你要测试的标准也要确定下。

网友F:
看着眼花啊

网友G:
我觉得要注意为何机箱导不走呢? 之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修改机箱的导地路径解决的.

网友H:
TVS 5pf电容是不是有点大,改用SESD是否会好些,看卡下面的ESD特性,或许有帮助

1.低电容值(双向典型电容值低至0.1pF,单向电容值低至0.2pF)
2.最高的ESD防护能力(可承受20kV接触和空气放电冲击)
3.最小尺寸封装(多通道:最小的直通外形尺寸、单通道可做到0201尺寸、厚度仅为0.31mm)。
4.多种通路规格可以选择(1路2路 4路6路多种型号方便设计布线,节省空间,一个微型化的4通道整列比4个0201的ESD所占面积还要小,谁与争锋)
5.更低的限制电压(9V的钳位电压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
6.世界领导保护厂家出品,质量和供货更加稳定
7.价格,综合考虑下性价比也很高
SESD0201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201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20-090: 双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 3L封装;
SESD0802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004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103Q6UG-0020-090: 6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赶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苏州昊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hxchip.com  allen QQ2489010293

网友B:
楼主的产品应该是金属壳接地的吧,RJ45端子与结构接触良好,为ESD提供良好回流路径;同时去掉变压器两端跨接电容,使ESD通过单板回流路径阻抗变高。请楼主试验一下!
另,根据保护原理,先是大量级保护,然后是小量级保护,即先防雷电浪涌(气体放电管),然后再配合TVS达到端口保护的目的。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

网友I(2012-08-20):
1M欧的电阻是释放静电用的,楼主应该设计的不对
另:做ESD保护有两种方案
1.如果你的设备有良好的接地,就把GND与EARTH用0欧接在一起
2.如果是手持设备,就把GND与EARTH分开,即用耐高压电容接在一起
然后在变压器两端加ESD保护的专用芯片即可
还有气体放电管是防雷击的,对你没用

楼主(2012-11-13):
又有新现象。
如果机壳地与信号不分的情况下,ESD静电是不丢包的。
由此可以分析是:当静电能量过来时,地线不能及时的泄放,大能量继续在机壳地上,使机壳地与信号地形成一个大的电势差。
我觉得这个大的电势差影响到网口变压器两端,导致丢包。但是具体是怎么影响的不太清楚。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网口电路图

楼主:
后期测试,果然发现:如果不分机壳地与信号地,设备测试不丢包。
(还有之前是静电枪打接地孔,也会丢包,丢包率与打网口一样)

所以我推测可能是静电能量不能及时泄放出去。

但是我接地线都是按照规范接的,接地线也比较粗。
21# zhida2003

楼主:
低容值的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我想要同封装的。SOT23-6

22# wpptc

楼主:
我这边的设计是,如果静电通过网口变压器进入到信号里边,就可以通过TVS。如果没有进入信号,可让静电走机壳泄放。

23# baobaozxc1234

楼主:
对,在后面的测试中,使用过1MΩ||1nF。用1MΩ释放信号地上静电能量。

因为还要做其他的测试,机壳地与信号的是不能直连的,必须分开。
24# jlass

楼主:
PCB看着眼花?
其实图上面就是两个地分割,中间靠下有一条分割线。

20# mac1250

网友J:
楼主 我顶你  我看好你的

网友J:
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K(2013-01-14):
做好端口的ESD防护,内部安装ESD器件,使静电干扰在设备的外壳处进行泄放

网友L(2013-02-26):
楼主解决了没啊,我这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观察过,网口的data灯在打静电的时候会不会闪,即按照2HZ的速度打静电的话, 灯也会有2HZ的闪烁频率,按1HZ来打,则灯会包含有1HZ的闪烁,这测试是在网络只有ping 动作的时候进行的,我们用的网口是集成隔变的带双层USB的网络接口

网友K:
一般是对网口的屏蔽壳进行测试,内部芯线是经过隔离变压器隔离的,内部可以加TVS和电阻进行防护

网友M:
我想问下,RJ45的金属外壳是否需要跟机箱接在一起,我现在也是遇到ESD的问题,因为结构做的不是很好,导致RJ45没有接触到外壳上,现在esd测试时,switch芯片就会重启。
各位帮帮忙,项目现在就被这个事情耽误了。

网友M:
各位路过的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K:
TVS的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可以作为防止静电干扰使用,气体放电管一般作为防雷使用

网友K:
可以用双屏蔽网线,在端口处做好接地处理

网友K:
做好网络端口的屏蔽是有效的措施,内部布线远离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双屏蔽网线,在端口处做好接地处理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之前使用的网线都不带屏蔽的

楼主:
因为没有静电枪,很多都只停留在猜测阶段。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1、辅助测试材料,如网线,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
2、本身产品结构设计,尽量使静电泄放路径通畅。我们使用的铝合金外壳,而且网口屏蔽金属也是贴合机壳的,这点可以排除。
3、信号地与机壳地的处理问题,其实这部分我觉得问题不大,本身通信类产品的信号地就是一个大平面,且电源部分还有很多电容。所以静电对于信号地影响应该不大。
4、信号线尽量离放电点远一点。以免电磁干扰。

网友N:
就像楼上问的 一般的贴片电阻行不行 ?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静电枪,很多都只停留在猜测阶段。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1、辅助测试材料,如网线,最好使用屏蔽双 ...

1、屏蔽线是有作用的,网口是金属外壳的可以通过屏蔽网线良好泄放;这个我测试过;
2、接口外壳紧贴机壳也有一定作用,但要尽量保证真正紧贴,可以试下导电布之类的东西;
3、这个我测试过,直接将静电枪对信号地放电,没任何影响;
4、这个还无法验证,我这边的主板两则离得相对有点近;

真蛋疼啊,我都搞两个月多了,就换了下种主频更高的CPU就不给力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就像楼上问的 一般的贴片电阻行不行 ?

可以的,封装也无特别要求,阻值可以多尝试几种,1M、470K啥的

网友N:
恩  恩 稍微明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观察过,网口的data灯在打静电的时候会不会闪,即按照2HZ的速度打静电的话, 灯也会有2HZ的闪烁 ...

这个灯倒没注意过,因为数据在传输,灯总是在闪。

网友O:
引用 网友C:
esd测试丢包规范是允许的,但是要小于 10的-5次方。不清楚100个的分母是多少。 ...

对于交换机和路由器来说 是不允许的 一个都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C:
esd测试丢包规范是允许的,但是要小于 10的-5次方。不清楚100个的分母是多少。 ...

上次去电科院做实验就是打静电时,丢包率在百万分之几。结果型式试验就没过:(

楼主:
确实,丢包即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下,RJ45的金属外壳是否需要跟机箱接在一起,我现在也是遇到ESD的问题,因为结构做的不是很好,导致R ...

设备重启比较严重,但是相对问题更明显更好解决。测试时可以使用导电泡棉塞到缝隙中,增加接触面积。另外设备重启的问题,是不是复位信号所处的位置比较靠近放电点或板边,或是边上没有大的地平面。另外复位信号加一个对地电容,可能要好一点。

网友K:
处理好网口屏蔽层与设备的外壳是很有效的,提供良好的ESD泄放通道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倒没注意过,因为数据在传输,灯总是在闪。

我们的机子是在ping状态,基本是1秒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尝试加快静电放电的速度,灯会有而外的闪烁且频率同静电放电频率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实,丢包即不合格!

一般是按丢包率判断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下,RJ45的金属外壳是否需要跟机箱接在一起,我现在也是遇到ESD的问题,因为结构做的不是很好,导致R ...

RJ45的外壳肯定要和机壳接触,机构没做好可以加垫导电泡棉

网友Q:
共地系统一般效果会好一些,通信产品一般都会将信号地和机壳地分开,要求跨接电容的摆放有一定的要求,将switch或phy和隔离变压器的距离拉开,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一些tvs管的方法。

但是针对网口的静电实验个人觉得,布板和结构设计比其他保护来的更有效

网友K:
个人感觉结构和线缆处理更有效

楼主(2013-06-17):
多谢各位!问题已找到,RJ45管脚与机壳太近导致!

网友K:
距离远一些,对ESD测试是有利的,距离近可能引起静电击穿现象

网友R:
以上电路做法,对静电还是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只能通过次级TVS管保护。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对丢包要求比较严格,我公司也在做EMC实验,做低温时,光口出现丢包。但是我们自己做着没有问题,没办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R:
以上电路做法,对静电还是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只能通过次级TVS管保护。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对丢包要求比较 ...

可以使用带有控制器的交换机,参与数据的处理和转换

网友S:
是以太网还是光口,其实一百以内还是不错滴。你可以做的是在以太网技术接口和机壳可靠接触,使用导电泡棉。还有变压器后面的tvs选更好的,其实你选的这个不错了。你在去做做看。

网友K:
更换为双屏蔽网线,对测试结果也会有所改善

网友T(2013-12-10):
楼主,你的以太网接口防护电路怎么处理的?气体放电管接机壳地,距离信号线有多远,有没有通过AC2000V绝缘耐压测试,目前我也遇到这样的困惑:用科普伦的方案:3端气体放电管+隔离变压器+TVS管,但是3端气体放电管的中间级接机壳大地,这样机壳距离信号线很近了,静电、绝缘耐压是个问题,不知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U(2015-08-18):
请教一下,类似7楼的图:
一般网口的地和信号地是采用大面积铺铜共地好?还是电容连接? 还是电容电阻并联连接效果好 ??
主要考虑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以及防雷击。

网友V:
3点建议:1、将跨接的2个电容去掉;2、PCB Layout时需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将TVS管建立靠近变压器等等,另外变压器左边的气放管是TVS管吗?这边也放上TVS管;3、尽量加大机框地与信号PIN脚的间距

网友:
网口的保护电路

网友W(2017-02-14):
以太网静电防护

网友X:
要求不丢包,的确蛮高的

网友Y:
换TVS管试试

网友Z:
这个问题好搞。
特别是是以太网静电传输问题。

网友AA(2017-08-14):
个人认为工业应用场合,还是电容并联电阻连接信号地和保护地更合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