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系列的PA15怎么做普通的IO口使用

楼主(2012-07-19):
我使用PA15做个开关控制,发现无论置1或0,该管脚的输出都是0,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下面是配置该管脚的程序
void GPIOin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单从GPIO配置没有看出问题

可能有其他问题

网友B:
单独测IO,不加别的程序,IO好着没?

楼主:
的确是别的程序  单测io没有问题 结贴

网友C:
呵呵,可能是外部电路短路了

网友D(2017-01-12):
感谢分享,谢谢啦~ 以前一直没用PA15 今天发现了问题,看到了j-link占用了

网友:
噢,如果一般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这个被占用实际上就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E:
关闭jta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