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anarer请进请教你原来回复过的一个技术问题(结贴)

楼主(2012-07-19):
AN, vr, AI, AD, PGA

https://bbs.21ic.com/icview-178143-2-1.html这个贴子里23楼你说的

“PGA的共模输入电压为0.4~2.0V,所以说,你AIN0+,AIN0-只能在0.4V~2.0V之间。
AIN0+,AIN0-之间的差值经过放大后,不能超过2倍的Vref”

最后这句差分放大后不能超过2倍的Vref应该怎么理解?,手册外部基准最大1.2v,那我把差分放大到超过1.2v接近或等于2倍的Vref即2.4v附近那怎么计算啊(个人理解这样AD的读数肯定是超出了范围,实际放大还是不能超过1.2V),请给解释下你这里提到的2倍的Vref具体是什么意思,谢谢。

第二个问题,手册上pga输出和ad输入均为 0.4~1.6V,外部基准位1.2v,那如果用PGA放大输出货直接ad输入达到了1.6v,这样ad读数不会超范围吗,如果不超,结果又应该怎么计算呢,或者我的理解不正确的话,这里的电压范围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不能超过2倍的Vref”确认应该是搞错了,应该是“不能超过2倍的Vref"
"pga输出和ad输入均为 0.4~1.6V"是指你的输入电压都需要在这个范围内,是共模电压
外部基准是指差模电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输入是 1.1V和1.6V,那么ADC读数(1.6-1.1)/Vref*50000
不会溢出的。
但是您的两个电压都要在 0.4~1.6V

楼主:
谢谢解答。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