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 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12-07-19):
使用PIC16F676 控制继电器,来控制DC电机,发现在关电机,单片机很容易自动复位,看门狗没有开,发现将示波器挂在地线上,就很少自动复位,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可能是外部干扰引起硬件复位,可将复位脚接GND试试。

网友B:
8层是硬件设计问题,检查你的地线是不是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