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问题(之前发过,但还是不明白)

楼主(2012-07-19):
原帖:要产生中断,必须先配置好并使能中断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设置2个触发寄存器(EXTI_RTSREXTI_FTSR),同时在中断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写’1’允许中断请求。当外部中断线上发生了期待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对应的挂起位也随之被置’1’。在挂起寄存器的对应位写’1’,将清除该中断请求。
如果需要产生事件,必须先配置好并使能事件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设置2个触发寄存器(EXTI_RTSREXTI_FTSR),同时在事件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写’1’允许事件请求。当事件线上发声了需要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事件请求脉冲,对应的挂起位不被置’1’。
在这里的挂起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断标志位吧,那么发生了相应的中断/事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呢?
是翻译出错了,还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请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说明:在EXTI中有一个挂起寄存器EXTI_PR,而在中断向量控制器中也有对应的中断激活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就是平常的状态寄存器吧。中断向量控制器就是控制外部的中断请求能否经过通道设置对应的激活寄存器的位,而如果中断向量的中断激活寄存器置1表示要发生相应的中断,进入中断处理函数,是这样理解吧?
然后在把EXTI设置成事件触发之后,当发生了相应的事件,那么EXTI_PR寄存器的对应位应该是要被置1的,只是无法设置中断激活寄存器的对应位,所以不能进入中断。

如果上面两点分析正确,那既然EXTI_PR有位置1,我通过软件轮询方式怎么查询不到该位置1呢?从而无法进入相应的事件处理函数,搞不明白这点

网友A:
不知道你搞不明白什么

参考手册写的很清楚,事件模式,对应的挂起位不被置1。请看清楚,是不被置1。

我记得我上次已经贴过中断控制器框图了,请再去看一下该框图,PENGDING寄存器的位置位于MASK寄存器之后,只有使能了中断,才会产生PENGDING位。光使能EVENT,是不会有PENGDING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对于时间模式,你说的对应的挂起位是指的哪个挂起位?中断屏蔽寄存器的挂起位(NVIC中),还是外部事件的挂起位(EXTI中)?
我说的,我的认识是:对于事件,EXTI中的挂起位还是会置1,不然怎么知道发生了事件呢?对于中断,EXTI和NVIC中的挂起位都置1,就是事件触发了中断。
不知道香主知道我搞不明白的地方没有?

网友A:
我说的,我的认识是:对于事件,EXTI中的挂起位还是会置1,不然怎么知道发生了事件呢?对于中断,EXTI和NVIC中的挂起位都置1,就是事件触发了中断。

你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

参考手册上写了,对于事件,EXTI的挂起位不会置1,你为什么非要认为置1呢?事件有事件寄存器,你为什么非要认为只有中断挂起位置1了,才知道发生事件了呢?

参考手册上有中断的框图,我第三次请你去看看清楚。

网友A:
算了,我把图贴上来吧

很明显,事件是由边沿检测电路,事件使能寄存器和事件屏蔽寄存器控制的

而中断,是要通过中断屏蔽寄存器的使能以后才会置位挂起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明白了,今天才看明白,之前也围绕EXTI章节看了好几次,确实没有理解到。果然书还是要读万遍,才能破“万卷”啊!
谢谢香主。

网友B(2012-10-24):
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框图和英文版的框图有区别,是不是中文版的有错误啊。

网友B:
我有点凌乱了,我的英文说明书跟香版的怎么不一样啊

网友C:
刚看了下,中文版的是有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