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256GB106与GA106的区别

楼主(2012-07-19):
请问高手们,GB系列与GA系列的MCU,有什么不同吗?是不是外设引脚选择功能?好像两个都有啊。我的程序原先在GA上运行,换成GB的MCU后时钟晶振频率就不对了。开始我以为是晶振出错了,换了个晶振,频率还是不对。

网友A:
GB106好像多了一个USB,特殊寄存器是否有差别,这需要你自己去对照手册了。

楼主:
GB系列中用于USB的两个引脚(35脚和34脚)能否当普通IO口使用呢?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这点

网友A:
GB系列中用于USB的两个引脚(35脚和34脚)能否当普通IO口使用呢?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这点
引用 楼主:

应当不太可能,你看看IO口章节中,有无那个IO端口包含了那两个管脚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都没有对应的端口怎么当I/O用?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两个脚确实只能被外设使用,不能当IO用。现在干脆换回原来的GA系列的。

网友C:
谢谢两位,这两个脚确实只能被外设使用,不能当IO用。现在干脆换回原来的GA系列的。
引用 楼主:

LZ  福州的啊!
   我也福州的,交个朋友。QQ:181084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