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IN number如何正着放

楼主(2012-07-19):
初学Allegro,在用Allegro做板子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电路板中如果元件翻转,管脚号也翻转了,如图:,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元件翻转的时候引脚号始终保持朝上摆放的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Edit->Move,右边只选择 Pin Number,意思是只移动pin number

网友A:
pin number无所谓,不在silkscreen层,投板做不出来的。放心好了。不用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啦,我主要是想让摆放的时候引脚号始终是正着的,这样一个个的rot太麻烦了。在出板后对电路图时看着引脚号不是正着的怎么都不方便

网友B:
allegro没这个功能,只能是随着器件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