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电路中几个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9):
一、 T9限流、限压;T11只限流,不限压。

二、 D10、D11用作0.7V的稳压管。

三、 当流过T9发射极电阻(限流元件)的电流足够大,使得其压降大于0.7V时、或者T9集电极c输入电压太大,以至于大于T11集电极电压1.4V以上时,T10导通,导致T9截止,关断输入电源通路。

四、 当流过T11发射极电阻(限流元件)的电流使得其压降大于0.7V时,T12导通,导致T11截止,再次关断输入电源通路。与T9电路不同,T11没有限压功能。因为无论T11集电极c输入电压如何增高,由于三端稳压电源LM78L15S的接入,其输出电压总是恒定的。不会因为输入电压的增加导致T12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T9的集电极电压大于T11集电极电压1.4V时,就会使T10导通呢?要使T10导通不会应该是它的发射结电压大与基极电压吗?和T9的集电极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回LS:
”T9的集电极电压大于T11集电极电压1.4V“ 是指:R60的电压降 + D10电压降 + T10的发射结电压

网友B:
”当流过T9发射极电阻(限流元件)的电流足够大,使得其压降大于0.7V时“  T9导通 为什么 ? 小马能分析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