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16与MPASM的结合?

楼主(2012-07-19):
近段时间,总是纠结于汇编与C的交互:
1. 汇编调用C函数(好像不支持,没有调用规则)
2. C调用汇编子程序(只能嵌入汇编?)

各位,有何良策?

网友A:
看一下PICC的编译器手册

网友B:
除了偶尔嵌入一点nop、CLRWDT等少数几个ASM指令外,基本很少需要那么麻烦。

PICC中嵌入ASM和其它编译器基本相同,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网友C:
你用的哪个系列的,30,,33系列的?,怎么会老嵌套,C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基本判了死刑!

楼主:
只好全面转汇编了。

网友D:
应该都可以相互调用的吧。我以前搞过,现在忘记了。
看看PICC的编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