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902D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12-07-19):
如图所示,PWM1为4KHZ的0%-100%可调的PWM输出。0%的时候,输出电压IA+从0V逐渐增加到5V,其他的占空比,均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此时用示波器探得3脚电压为0V,2脚电压从0V逐渐增加到5V

网友A:
去掉R70,减小R78=100欧姆试试。
可能需要一个PNP三极管

网友B:
R70放到R78的左边。

楼主:
去掉R70,减小R78=100欧姆试试。
可能需要一个PNP三极管
引用 网友A:

我去掉R70,R78换为100R。但是没有使用PNP管。输出任然出现逐渐爬升的情况。
只有PWM占空比为0的时候出现。
我在PWM1初始端用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时候,输出稳定在0.15V。
不解。。。

楼主:
R70放到R78的左边。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A:
可能和PWM的控制与输出口结构有关系。

网友B:
输出要有一定的负载。R70可以去掉,或者移到R78的左边。
如果还不对,肯定焊接有问题了。

楼主:
输出时有负载的,负载时100R的电阻。有个疑问:
PWM输出占空比为0时候,为什么运放的两极的电压为啥会出现不等呢?这样岂不是负反馈没有起作用?

楼主:
可能和PWM的控制与输出口结构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我让PWM口在占空比输出为0时,PWM口作为I/O输出低电平。这样输出就是0V。不会出现从0V逐渐爬升至5V的现象。
但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慢慢爬升到5V可能是因为,运放同向端没有对地的直流通路.
同比例电路的+端如果悬空的话,输出会慢慢变化到极值.
所以让你看下PWM的输出口结构.PWM占空比=0时,输出到底是个什么结构.一般PWM不能输出绝对的0V

楼主:
嗯。我去找datasheet看下单片机的PWM输出口结构。
单片机是MC9S12XEP100(飞思卡尔的)

网友C:
会不会是零漂了??

楼主:
应该和零点漂移没有关系吧。
我上了一个关于PWM口的模块图。详细的还没找到。
从图上看像是通过模拟开关实现选择PWM的开关输出,故低电平的时候开关关断,阻抗很大,可看做断路。即3脚相当于悬空。

网友D:
LM2902的3脚接一个30k电阻到地。

楼主:
LM2902的3脚接一个30k电阻到地。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太靠谱吧。3脚接电阻至地,这样岂不是有分压?

楼主:
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当R70不去掉的时候,PWM口输出为0的时候(当做IO口输出),输出电压IA+=0.15V左右。去掉R70则变为0V。求解。

网友E:
问题很清楚了,PWM输出0时,由于MCU结构上的问题,输出相当于断路,导致运放的输入相当于浮空了,导致输出有飘的现象。
有R70时,同相端给0信号,反相端理论上也应该是0,但此时Q7 b、e间的PN结导通,相当于IA+点上给了个上拉电阻,所以电压就可能被抬高一点点。还是去掉R70的好

网友F:
在R71前面对地下拉个100K电阻

楼主:
在R71前面对地下拉个100K电阻
引用 网友F:

嗯,下一版是准备在R71前面加一个下拉电阻。当时没有考虑到PWM输出占空比为0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很清楚了,PWM输出0时,由于MCU结构上的问题,输出相当于断路,导致运放的输入相当于浮空了,导致输出有飘的现象。
有R70时,同相端给0信号,反相端理论上也应该是0,但此时Q7 b、e间的PN结导通,相当于IA+点上 ...
引用 网友E:

嗯,谢谢。

网友G:
R70可以去掉,或者移到R78的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