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机箱接地方式?

楼主(2012-07-19):
如上图,机箱内有三块电源,要与外壳接地,黑色和蓝色分别表示两种不通的接地方式。

请问哪种方式更恰当?还是有更好的方式?用1平方高温镀银线够用吗?能给出原因更好。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个地是否需要与电源线的保护地(E)相连?

网友A:
不一定要将电源的地与机壳连接。
电源上应该有本身的机壳地,按黑色线将所有的机壳地连起来,在接PE

楼主:
谢谢楼上。开关电源上的机壳地(有一个螺丝)与220VAC的L,N,E的地线E本身是连好的,这是防触电的,接大地。开关电源的GND应该是电位零点,我想知道,这个零点如果接大地(外壳)的话,应该星形接地还是单点接地,哪种更好。

网友A:
按黑线连接

网友B:
知道电源和其他用电设备(用交流电供电的设备)为何要求接地线吗?知道了你就明白了。
接地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用电设备的绝缘性不好而造成的漏电伤害到人。当用电设备有漏电的情况,设备的外壳就会带有一定电压的电,该电压一旦超过安全电压36V,在人体接触到这些设备的金属部分,就会有一定的电流流过人体,造成触电事故。
当设备外壳接地线后,可以将漏电通过地线返回到大地,使设备外壳对大地的电压差为零。这样,即便用电设备有漏电,或外壳带电,也不会造成人员触电事故。
所以,仪器设备接地线,完全是为了安全考虑的。当然,地线要是接的不合理的话,在雷击时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在只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你的两种接地方法效果完全一样的。但是,要考虑到雷击的安全性,这两种方法都有所欠缺。应该是下面蓝色的机壳就近接地,并将电源线随带的地线拆除。三个电源的内部接地点,分别用一条线直接接到机箱的那个接地线处,再从这个接地点接入到大地。

网友C:
黑线,但不要拘泥于黑线

楼主:
经过两天的折腾,发现GND的接地点还是很有研究的。
选择一:每块电路板的GND可以从电源盒的GND处分别引线到机壳某地接地,但因为GND连线长了会受到干扰,噪声加大,对模拟信号不利
选择二:各个电路板就近放置,每块板的GND就近连接在一起,就近连接机箱接地。此法明显好于法1。
选择三:三个电源盒就近放置,GND连接在一起,就近接地。电路板的GND不再连接。此法未试验

因为所有地线最终要连接到220VAC的保护地E,与自然界连接,各种噪声随之而来,所以要精心选择。希望大家再提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