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的条件--PMOS,NMOS

楼主(2012-07-19):
NMOS:Vgs大于一定值就会导通,适用于源极接地(低端驱动),如果源极不接地呢?
PMOS: Vgs小于一定值就会导通,适用于源级接VCC(高端驱动),如果源级不接VCC呢?

Vgs、Vds、Vd、Vs、Vg这些电压之前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吗?

MOSFET的电流只能单向流动 NMOS(D->S) PMOS(S->D),还是可以双向流动?如果说可以双向流动的话,那么PMOS的参数为什么喜欢标负数呢?仅仅是为了跟NMOS区别开吗?

请指教。

楼主:
这个图是瑞萨2SK3418的datasheet

哪一个参数是Vth(导通电压)呢??

网友A:
顶一个,求大神来说清楚。。。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要纠结于地,vcc。其实都只是个点电压。

关键点是应用时的GS相对电压Vgs=Vg-Vs.你只要让这个相对电压达到条件就行。
例如 NMOS应用,电流都是D极流向S极的。开启条件是VGS>Vgs(th),完全导通的话,电压还要更高。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不管怎么接,只要满足|Vgs|>|Vgs(th|都能导通

楼主:
找到资料了,解释这一问题。
上资料!

网友E:
1-2.5V那个是。

网友F:
MOSFET的电流只能单向流动 NMOS(D->S) PMOS(S->D),还是可以双向流动?

MOS电流可以通过体二极管(Body Diode)反向流动
如果说可以双向流动的话,那么PMOS的参数为什么喜欢标负数呢?仅仅是为了跟NMOS区别开吗?
参数标负的,是为了符号的统一,比如: Vgs是指G对S的电压,N管Vg大于Vs所以标正,而P管Vs大于Vg所以标负,同理,Ids也是,N管电流从D流向S为正,P管电流从S流向D所以为负

网友G:
那个二极管只是个旁路二极管,无法控制“流量”的!

网友F:
是续流用的,如果电流大(能量)多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设计上MOS应该不出现大的反向电流才对

网友H:
MOS管电流可以双向流动,这个要看D和S哪边的电压高。在同步BUCK电路中,低边的NMOS工作的时候就是由S流向D的,体二极管导通电压太高在NMOS反向导通的时候不起作用。NMOS用来做开关要求加在G极上的电压高于输入电源电压,因为NMOS性价比比PMOS高,所以这种做法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I(2012-09-07):
引用 网友J:

mos的型号错了吧?

不是这样才对吗?

网友K(2013-01-14):
引用 网友I:
mos的型号错了吧?

不是这样才对吗?

我也觉得那个书上的标法反了,个人看法:NMOS与PMOS的导通类似与PNP与NPN只是MOS是压控而PNP与NPN是流控,同时MOS要导通只需看Vgs与Vth的大小,在完全未导通的情况下工作于可变电阻区,好像电流与电压呈线性关系,完全导通则电流不变,不知道有错没哈

网友K:
关于低端驱动和高端驱动,我认为是因为负载上有压降,若负载接的地方不对会导致Vg与Vs的大小可能发生转变,致使管子错误关闭,PNP与NPN同样有这样的注意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顶一个

网友M(2014-04-21):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瑞萨2SK3418的datasheet

哪一个参数是Vth(导通电压)呢??
MOS管的型号错了
Ugs(th)是增强型MOS管的参数,
Ugs(off)是结型场效应管和耗尽型MOS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