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TPS40060和40061的区别

楼主(2012-07-19):
做了一个TPS40060+fds4559的开关电源
变压器输出端没有信号,没有电压
而用40061+FDS4559做的另一块板子就能产生正确的电压
器件参数选用的是datasheet上的推荐值

请问下这两者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有谁能说说TPS40060和61的区别啊?

楼主:
没人知道,算了 还是结贴了

网友A:
没有用过,楼主可以好好好好datasheet,或者请fae帮忙

网友B:
貌似就是第12脚的一个区别,不过datasheet上讲解的不清楚

网友C:
去看看手册,比问别人要好 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