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1101的无线传输系统中天线遮挡带来误码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请教各位致力于搞无线射频的专家!
本人调试的无线传输系统,基于CC1101的射频模块。两个射频模块单独测试其发射功率可达到1W左右,当两个模块放在无任何干扰的室内,距离3米左右,可持续稳定传输,误码率10^-5,几乎没有误码。
第一个问题:但是以上环境,如果距离再拉远一些,则误码极具加大,很多时候甚至不能通讯。
第二个问题,保持3米左右的距离,中间如果有遮挡,或者一个人在两个天线中间穿过,系统稳定性也极具下降,穿过的同时几乎就带来误码。
本人不是专门搞射频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问题出在于我的系统软件上的同步算法上,还是射频模块的射频特性带来的影响?
我就觉得,如果是软件设计的问题,那为什么在无人干扰的室内3米距离又能长时间的保持稳定传输?我担心是不是射频中,射频特性带来的干扰?使通信的性能极具下降?
求专业人士或者有工程经验的人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附加问题:如果传输正常,只要手碰触天线也会对系统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时候甚至要手碰着天线,才能进行收发通讯。

网友A:
你可以先试一下不加PA的情况,会不会太强了,我把2个模块靠的很近的时候,也是用手碰着天线就可以工作,离开了就不行了,然后把2个模块稍微离远一点点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跟你一样

网友C:
估计是射频电路或者天线设计问题

网友D:
楼主的误码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E(2013-03-14):
虽然是12年的,但是看到了写一下自己的见解也好。
cc1100传输时不能考得太近或太远,小于2米就易不准,在短的话就会收不到。

网友E:
主要还是要拿点威望:lol

网友F:
1W才3米?是不是功率太强,低噪放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