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VCC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07-19):
鄙人现在在攻SP485做一个通讯实验,用DC-DC隔离模块B0505D-1W做隔离,B0505D-1W稳压的电压有5.5v左右,资料上写的是SP485的工作电压为5±5%V,又听有人说4.5-6V之间都是可以,感觉有点晕啦,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给出正解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  啊

网友:
自己算下不就明白了?这还要问?

网友A:
看一下SP485的资料就知道了,上面有写的

网友B:
按照数据手册就完了,5V+/-%5这电源不难做啊。
1# jarye

网友C:
说的工作电源是5±5%V,其实4.5-6V之间都可以可靠的工作,所以,没必要为这个犯晕的

网友D(2012-08-26):
设计应严格按器件规范进行,不能说超标了都可以可靠工作,IC厂家不会那么傻的去低标器件参数。

网友E:
一切按照手册上的来     5×(1 +5%)V =5.25V,5×(1 -5%)V =4.75V,算出来和4.5-6V有相差   建议按手册上来

网友F:
电压高了隔离模块B0505D有可能损坏,我接错过到12V的,冒烟了。到5.5V问题不大。

网友G:
5V即可,电压高了以后与总线的其他器件电平不兼容,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