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中的地不干净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想用高频变压器组成的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的线形电源减小电源体积,但是开关电源的地普遍有负冲的毛刺,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蚂蚁是这方面的的专家,他的开关电源给功放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蚂蚁是这方面的的专家,他的开关电源给功放供电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目前,直逼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B:
想用高频变压器组成的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的线形电源减小电源体积,但是开关电源的地普遍有负冲的毛刺,请问该如何解决?
引用 楼主:

开关噪声,试一下下面的方法:

1,驱动上加阻尼电阻;
2,开尔文驱动;
3,共漏开关;
4,布线优化
5, zvszcs
........

网友C:
地不干净的话,就唯有“扫地”了

网友D:
LS油菜:D

网友D:
所有解决办法归根结底是一个原则:减小di/dt,dV/d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如果要做个26V,10A或者20A的恒流源,用开关电源做,你能做到多小?成本能做到多少?纹波呢?关键关键的是地上要干净,绝对不能有负冲的毛刺

网友E:
大蚂蚁能解释下 开尔文驱动和共漏开关吗? :)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如果要做个26V,10A或者20A的恒流源,用开关电源做,你能做到多小?成本能做到多少?纹波呢?关键关键的是地上要干净,绝对不能有负冲的毛刺 ...
引用 楼主:

通常我不回答这种问题,信息太少,决定一个电源的价位因素有很多,电压电流的权重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几,重要的指标是功率密度,噪声+纹波,响应,精度,寿命,开箱合格率,可靠性,工作环境等,都要量化,且缺一不可。

网友B:
大蚂蚁能解释下 开尔文驱动和共漏开关吗? :)
引用 网友E:

开尔文驱动与开尔文取样相似,大信号与小信号完全分开走,四线制
共漏,就是把开关管丢到电源正端,用专用芯片或变压器驱动

网友F:
这个无法消除,只能尽量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做到产品里面去,整个产品要到计量单位去做型式实验,可靠性按照电力行业标准来, 我现在头疼拿不准的就是电源部分体积太大,想优化一下,用开关电源替代线形电源。可以私聊么?QQ:1067247695

网友G:
接地就好了。

网友H:
学习啊  开尔文我用过。。。

网友I:
学习了。
在超声波雷达上,发射就用“开尔文”驱动,但是不知道这个叫法,的确是回波的干扰小了很多,但是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副边的升压会下降,感度变弱。